stm32用的正点原子的一套10轴传感器和wifi8266完成 源程序

楼主(2021-11-02):
用的正点原子f103zet6的一套10轴传感器和wifi8266完成,实现数据由wifi透传完成。稍加改改就能移植其他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mu901.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uint32_t times = 0;
    uint8_t ch;
//           u8 *p;
//        u16 t=999;                //加速第一次获取链接状态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USART2_init(115200);
    imu901_init();                                                        /* IMU901模块初始 */
                usart3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esp8266_start_trans();                                                        //esp8266进行初始化

        esp8266_send_data("开始发送数据  \n",50);

    while (1)
    {
                if (imu901_uart_receive(&ch, 1))         /*!< 获取串口fifo一个字节 */
        {
            if (imu901_unpack(ch))                         /*!< 解析出有效数据包 */
            {
                if (rxPacket.startByte2 == UP_BYTE2)                         /*!< 主动上传的数据包 */
                {
                    atkpParsing(&rxPacket);
                }
            }
        }
        else
        {
            delay_ms(1);

            times++;

            if (times % 300  == 0) LED0=~LED0;         /* 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if (times % 1000 == 0)                                         /*!< 1秒打印一次数据 */
            {

                printf("\r\n");
                printf("姿态角[XYZ]:    %-6.1f     %-6.1f     %-6.1f   (°)\r\n", attitude.roll, attitude.pitch, attitude.yaw);           //串口调试可以看的
                printf("加速度[XYZ]:    %-6.3f     %-6.3f     %-6.3f   (g)\r\n", gyroAccData.faccG[0], gyroAccData.faccG[1], gyroAccData.faccG[2]);
                printf("角速度[XYZ]:    %-6.1f     %-6.1f     %-6.1f   (°/s)\r\n", gyroAccData.fgyroD[0], gyroAccData.fgyroD[1], gyroAccData.fgyroD[2]);
                printf("磁场[XYZ]  :    %-6d     %-6d     %-6d   (uT)\r\n", magData.mag[0], magData.mag[1], magData.mag[2]);
                printf("气压            :    %-6dPa   %-6dcm\r\n", baroData.pressure, baroData.altitude);

                                                          u3_printf("姿态角[XYZ]:      %.2f    %.2f    %.2f      (°)\r\n",attitude.roll, attitude.pitch, attitude.yaw);            //由wifi发送的数据
                                                          u3_printf("加速度[XYZ]:      %.2f    %.2f    %.2f        (g)\r\n",gyroAccData.faccG[0], gyroAccData.faccG[1], gyroAccData.faccG[2]);
                                                          u3_printf("角速度[XYZ]:       %.2f    %.2f    %.2f        (°/s)\r\n",gyroAccData.fgyroD[0], gyroAccData.fgyroD[1], gyroAccData.fgyroD[2]);
                                                                u3_printf("磁场[XYZ] :    %-6d     %-6d     %-6d         (uT)\r\n",magData.mag[0], magData.mag[1], magData.mag[2]);

            }
        }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