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好好的就下不进程序了

楼主(2021-11-02):
能检测MCU,程序就是下不进去。这块STC8H3K64S4新的也才下了不到10次。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吗

网友A:
速率调低点 9600, 还有下载线换个试试

网友B:
进入下载流程,最终下载失败,一般都是:电压太低,电解电容太小(47uf以上),瓷片电容没有用103的(104的可能会失败),这三个原因之一。

网友C:
设计板子时RXD、TXD、USB尽量差分等长走线,杜邦线不要一长一短的。

网友D:
看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E:
我之前也是,我换了一根线

网友F:
建议按照官方的下载线电路来用,否则容易坏

网友G:
换下载线的3.3v供电口试试。曾经有帖子提到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下载线的3.3v供电口试试。曾经有帖子提到类似问题。

我了个去,尝试各种都不行。换3.3V居然下成功了

网友G:
你再换回5v供电,没准又能成功了。我的stc8h1k24先用5v怎么都不行,换3.3就行了,再换5v也行了。是不是stc也欠修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了个去,尝试各种都不行。换3.3V居然下成功了

说到底,其实就是换了供电线路,也就是原来的5V供电不稳造成的。flash的烧录对电压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不存在3.3V比5V反而更容易烧录的问题。

网友H:
有时候,单片机供电也会影响下载,降低波特率,检查连接线,和引脚接线,都会影响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再换回5v供电,没准又能成功了。我的stc8h1k24先用5v怎么都不行,换3.3就行了,再换5v也行了。是不是stc ...

下了两次,现在又下不进去了,换5V也一样,现在是正在下载用户代码,然后一直失败STC15W的下了一千多次都没这问题,都是秒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单片机供电也会影响下载,降低波特率,检查连接线,和引脚接线,都会影响下载

都正常的,换STC15w就没问题,这个一直失败,下午按楼上的说换成3.3V结果成功了两次,现在又一直失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正常的,换STC15w就没问题,这个一直失败,下午按楼上的说换成3.3V结果成功了两次,现在又一直失败了

很多人不相信,认为偶然成功一次两次就是正确的。但实际上,错误的偶尔能成功,也不能说是正确的。

既然你用的STC8H3K 系列,那么,你有按这个图搭载下载电路么?
其他单片机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STC的8系列,AVCC对下载是有影响的。

网友I:
看看电容坏了吗,还有是不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I:
电容或单片机坏了吗,排查一下

网友J:
首先检查一下是否是负载过大,导致的供电不足问题;然后检查下载线连接是否稳定;再次检查单片机是否能在开发板上正常运行,以排除是单片机的问题;最后检查电路板上是否有断路或短路,有条件可以直接测量供电电压和各个引脚的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不相信,认为偶然成功一次两次就是正确的。但实际上,错误的偶尔能成功,也不能说是正确的。

Avcc悬空的,也没外部其他电路,就一个单片机一开始都正常的,下了十来次之后就一直失败了。换了3.3v才成功再次下载。后来又出同样问题。今天再拿出来下载,又都成功下载了……我啥都没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Avcc悬空的,也没外部其他电路,就一个单片机一开始都正常的,下了十来次之后就一直失败了。换了3.3v才成 ...

我发的那张图,是STC8H手册上的 8H3K的下载电路,和8H2K的下载电路是不同的。你可以自行在手册上核对。

虽然8H3K我没用过,但是,根据我用 8A8K的经验来讲, AVCC悬空,我下载几乎没成功过。所以我才说,别的单片机不知道,但是STC8系列 AVCC对下载是有影响的。
反正前面我也说了,成功一两次不表示就是对的,就好像VCC需要接 47uf电解电容 + 0.01uf瓷片电容,有人说一直是不接,直接下载的,成功很多次了。那么我也没话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