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朋友,用AD学PCB画电路板有什么好的途径去学?有什么教程介绍,好迷茫

楼主(2021-11-02):
大四即找工作,但是很多公司要求是画PCB板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入手,B站上有什么教程推荐吗?或者一些其他的资源呢推荐。
我觉得画PCB好高大上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入手学习。希望各位大佬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牛吃蟹, 硬尝试着画,先画一个,LED 加 限流电阻的板子。 再画一个MCU的最小系统。
实践出真知,自己上手一步步尝试,是最快的学习方法。

楼主:
很早之前买过这本书 一直觉得晦涩难懂一直没学。而且我想画51的板子先,这本书太高深了 。

网友B:
30年前我学tango3.16也就是现在AD的前身,没看过任何书籍,用一个下午把所有菜单项调出来试了一下就开始用了,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事情到你这里就这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早之前买过这本书 一直觉得晦涩难懂一直没学。而且我想画51的板子先,这本书太高深了 。

了解每个菜单的大体用处之后, 就开始画。 一边画,一边学。这是最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年前我学tango3.16也就是现在AD的前身,没看过任何书籍,用一个下午把所有菜单项调出来试了一下就开始用 ...

这么强啊。我超笨学很慢。感觉不知道怎么开始

网友C:
你这本书就可以了
B站的视频更多的是进阶用的,个人认为,最好的学习工具就是书
以下是个人经验,参考一下:
1,去下载一个AD18,一定要和书上的是一样的版本
2,跟着书去学,不要猛的一下翻到88页或者其它某个章节之类的看,这最容易让人失去耐心
3,从第一页开始看,关于AD的起源简介和仿真,大概看一下就行.
其它的没有所谓的重点,全是重点!
4,跟着书上说的,一步一步来,这个很重要!!!!!
5,一定不能急,学三四天什么都不会也不要怕,上道了就快了
6,每天三四个小时,大概10天就可以画自己的PCB了,画好了就要打样,光看3D是没用的
7,这只是软件的应用而已,说白了就只是介绍这个软件怎么用而已,至于怎么布线,这线要怎么走,这是另外一门技术了,学会用AD之后,可以搜索"pcb布线规则和技巧"
你要是觉得画PCB高大上,那就专业画板吧,个人感觉那玩意比软件难,特别是MEI和MEC这一块......

网友D:
大四了还不会用?不过我也是大三才自学的AD。没听说过郭天祥的ad6.9教程吗?看一遍。不过细节讲太多了,关键不是细节操作,而是整个的流程。所以你先随便找一个AD的流程看看,然后找个项目做,细节操作搞不懂直接百度,或是把郭天祥的视频重新细细的做做笔记。

网友D:
不用看书,书也不高深,,要先想办法建立概念,,整体把握,先把流程可以马马虎虎的走出来。书是用来翻看查阅的。

网友E:
网易云课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本书就可以了
B站的视频更多的是进阶用的,个人认为,最好的学习工具就是书
以下是个人经验,参考一下:
...

好的谢谢答主!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四了还不会用?不过我也是大三才自学的AD。没听说过郭天祥的ad6.9教程吗?看一遍。不过细节讲太多了,关 ...

郭天祥那个会不会用的版本过低了,现在好像AD18了 那个会不会旧了

网友F:
上B站找AD的学习视频,自己同时画一个51最小系统。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郭天祥那个会不会用的版本过低了,现在好像AD18了 那个会不会旧了

用一个自己熟悉的版本就好了,最新的不一定就是最合适的,自己用着顺手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H:
建议下载嘉立创EDA,上手很快,还可以免费打样

网友I:
一般应用搞个99就好了,软件小,快...

网友J:
选择一款PCB设计软件如PROTEL99SE或AD,PADS,先熟悉软件界面及基本菜单,懂基本功能后就可以动手画原理图,不懂就看书或网上找答案,原理图会了就进入PCB设计了,一边看书一边画线路,不到一周就找到感觉了,这样很快就上手了,要大胆去画去实践,相信你很快上手了,我是这样学会的,请教高手帮忙也不失是一种好方法!

网友K:
用国产的LCEDA吧,一点门槛都没有直接用,需要其他格式直接转就是了  声明下:本人跟JLC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本人觉得这个软件比楼主软件好用很多,当然如有其他侧重点,当我没说

网友L:
上B站,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这本书就可以了
B站的视频更多的是进阶用的,个人认为,最好的学习工具就是书
以下是个人经验,参考一下:
...

《特别是MEI和MEC这一块......》???
是EMI和EMC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特别是MEI和MEC这一块......》???
是EMI和EMC吧

是哦!
打字的时候喝酒了,压根就没有重新看一下...是EMI和EMC

网友N:
1、初阶技能:工具+查资料+基本知识      工具学习是一定要掌握的,不然没法开始干活的,Altium designer挺好用,推荐使用,容易破解。  有了这个软件,结合查资料(如datasheet)你就可以从认识,到熟悉你需要的每个器件,你可以制作自己的元件库,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过程慢慢熟悉常用器件(模拟,数字,接插件等等)。当然,你会慢慢需要知道,一个运放该怎么用,电阻怎么算,怎么取,这是模拟电路的知识…… 或者你想做一个Buck电路,那么需要电路知识…… 这是系统性的电子设计知识……可以从《模拟电路设计》《数字电路设计》《电路》《电力电子技术》等等书中找到知识的原型,但我仍然建议你,通过实践活学活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郭天祥那个会不会用的版本过低了,现在好像AD18了 那个会不会旧了

不旧。我当时用的AD13,大体流程都一样的,版本升级都是小改动,你能弄清楚流程,然后自己摸索软件看菜单也可以的,人家不看视频不照样学会吗。

网友O:
你要找工作?那你千万别学AD,除非你能进上市大公司,或者特别小的公司,因为AD的版权费十几万,普通小公司用不起,特别小的公司赔不起。以前我们公司的招聘广告是:会用AD等画板软件。现在是:会用EDA画板软件。

网友P:
画PCB的软件只是一个工具,你会觉得难应该是你对电路原理,PCB制造方面的知识不够了解。如果你有一定的电路基础知识和PCB板的结构知识就算不用设计软件手工去画也能做出一个完整的PCB板。
学PCB设计先学电路原理知识。
先了解PCB设计的整个流程有哪些。
流程清楚了剩下的就是跟着流程走,多走几遍,走多了就熟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B:
30年前我学tango3.16也就是现在AD的前身,没看过任何书籍,用一个下午把所有菜单项调出来试了一下就开始用 ...

30年前哪有tango?只有smart。别说我杠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Q:
30年前哪有tango?只有smart。别说我杠啊。

30年前,91年吧,实际上已经有了tango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就是后来"protel for dos"
我旧电脑里还有这软件。

网友S:
建议先跟着视频刷,最起码的熟悉软件咋用,熟悉软件同时你会接触到硬件电路

网友T:
第一你上学的时候学过画图软件都是一样的,第二画PCB主要是模电数电信号处理应该多看看这些

网友T:
引用 网友B:
30年前我学tango3.16也就是现在AD的前身,没看过任何书籍,用一个下午把所有菜单项调出来试了一下就开始用 ...

他说的其实不是软件的问题,我感觉是信号处理和布线规则的问题,一个软件么什么难的

网友U(2021-12-17):
b站有一个很厉害的

网友V:
楼主那版本的AD就不错了,随便学一个先积累经验,后续再换其它的都能很快上手的。基本的差别不大的,主要是要对各种操作和指令要基本上手。软件入门都不难的。但是,如果你完全是新手,想画好PCB,我觉得你应该更应学学  LAYOUT ,布局那些。  这些东西,你这AD书籍是学不到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郭天祥那个会不会用的版本过低了,现在好像AD18了 那个会不会旧了

一样的,我还用PROTELL99SE呢,我觉得好用,给我换其它我还不愿意呢.

网友M:
无所谓捷不捷径,所有的技术都是需要从最简单最基础做起,第一步迈进去就算入门了,老的LAYOUT就不用学了,直接AD21,用点心应该很快学会。

网友Q:
引用 网友R:
30年前,91年吧,实际上已经有了tango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就是后来"protel for dos"
我旧电脑里还 ...

我记不太清了,有这个可能。当时在单位光用286玩小蜜蜂来着。

网友X:
引用 楼主:
郭天祥那个会不会用的版本过低了,现在好像AD18了 那个会不会旧了

1、软件是工具。都是拧螺丝,用手持钻还是自己用螺丝刀,没有区别,重要的是你通过工具施展出你的意图。Eg:我前公司的同事(大佬级)还用着Protel 99SE呢,不影响他的能力发挥。
2、AD的版本太高,太吃电脑配置了,没必要追求版本的新旧。
3、对于软件的使用,可以去B站看,资源很多,你只要把软件的一些菜单功能了解清楚就行了。不同的软件,功能不一样,但是设计PCB的整体流程是一致的:
画原理图符号、画封装(画原理图需要的时候画)——画原理图并设定封装——导网表——布局、拉线——生成生产文件(Gerber、SMT坐标等)

网友Y:
之前我学的时候,买了两套99的书,下载一些电路板,或网上找实战教程,现在很多了,基本书本上用到的就几页,但不买书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