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代码的时候目标未创建

楼主(2021-11-02):
hex文件也生成了 .c也弄了,不行。
救救小白吧

网友A:
既然:
.c也弄了,hex文件也生成了

那么……, 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把你工程可以发一下,你只要问看不懂你的问题

网友C:
HEX文件不就是目标吗?

网友D:
编译没通过是不会创建的

网友E:
贴下编译提示

网友F:
发下工程文件啊

网友G:
估计是路径或者HEX名字有无法识别的字符

网友H:
编译没问题应该自动创建了,看你keil设置里面有没有设置了

楼主:
#define NOTE_D0 -1  2 #define NOTE_D1 294  3 #define NOTE_D2 330  4 #define NOTE_D3 350  5 #define NOTE_D4 393  6 #define NOTE_D5 441  7 #define NOTE_D6 495  8 #define NOTE_D7 556  9  10 #define NOTE_DL1 147  11 #define NOTE_DL2 165  12 #define NOTE_DL3 175  13 #define NOTE_DL4 196  14 #define NOTE_DL5 221  15 #define NOTE_DL6 248  16 #define NOTE_DL7 278  17  18 #define NOTE_DH1 589  19 #define NOTE_DH2 661  20 #define NOTE_DH3 700  21 #define NOTE_DH4 786  22 #define NOTE_DH5 882  23 #define NOTE_DH6 990  24 #define NOTE_DH7 112  25 //以上部分是定义是把每个音符和频率值对应起来,其实不用打这么多,但是都打上了,后面可以随意编写  26  27 #define WHOLE 1  28 #define HALF 0.5  29 #define QUARTER 0.25  30 #define EIGHTH 0.25  31 #define SIXTEENTH 0.625  32 //这部分是用英文对应了拍子,这样后面也比较好看  33  34 int tune[] = { 35 NOTE_D0,NOTE_D0,NOTE_D0,NOTE_D6,NOTE_D7,NOTE_DH1,NOTE_D7,NOTE_DH1,NOTE_DH3,NOTE_D7,NOTE_D7,NOTE_D7,NOTE_D3,NOTE_D3,  36 NOTE_D6,NOTE_D5,NOTE_D6,NOTE_DH1,NOTE_D5,NOTE_D5,NOTE_D5,NOTE_D3,NOTE_D4,NOTE_D3,NOTE_D4,NOTE_DH1,  37 NOTE_D3,NOTE_D3,NOTE_D0,NOTE_DH1,NOTE_DH1,NOTE_DH1,NOTE_D7,NOTE_D4,NOTE_D4,NOTE_D7,NOTE_D7,NOTE_D7,NOTE_D0,NOTE_D6,NOTE_D7,  38 NOTE_DH1,NOTE_D7,NOTE_DH1,NOTE_DH3,NOTE_D7,NOTE_D7,NOTE_D7,NOTE_D3,NOTE_D3,NOTE_D6,NOTE_D5,NOTE_D6,NOTE_DH1,  39 NOTE_D5,NOTE_D5,NOTE_D5,NOTE_D2,NOTE_D3,NOTE_D4,NOTE_DH1,NOTE_D7,NOTE_D7,NOTE_DH1,NOTE_DH1,NOTE_DH2,NOTE_DH2,NOTE_DH3,NOTE_DH1,NOTE_DH1,NOTE_DH1,  40 NOTE_DH1,NOTE_D7,NOTE_D6,NOTE_D6,NOTE_D7,NOTE_D5,NOTE_D6,NOTE_D6,NOTE_D6,NOTE_DH1,NOTE_DH2,NOTE_DH3,NOTE_DH2,NOTE_DH3,NOTE_DH5,  41 NOTE_DH2,NOTE_DH2,NOTE_DH2,NOTE_D5,NOTE_D5,NOTE_DH1,NOTE_D7,NOTE_DH1,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3,  42 NOTE_D6,NOTE_D7,NOTE_DH1,NOTE_D7,NOTE_DH2,NOTE_DH2,NOTE_DH1,NOTE_D5,NOTE_D5,NOTE_D5,NOTE_DH4,NOTE_DH3,NOTE_DH2,NOTE_DH1,  43 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6,NOTE_DH6,NOTE_DH5,NOTE_DH5,NOTE_DH3,NOTE_DH2,NOTE_DH1,NOTE_DH1,NOTE_D0,NOTE_DH1,  44 NOTE_DH2,NOTE_DH1,NOTE_DH2,NOTE_DH2,NOTE_DH5,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3,NOTE_DH6,NOTE_DH6,NOTE_DH5,NOTE_DH5,  45 NOTE_DH3,NOTE_DH2,NOTE_DH1,NOTE_DH1,NOTE_D0,NOTE_DH1,NOTE_DH2,NOTE_DH1,NOTE_DH2,NOTE_DH2,NOTE_D7,NOTE_D6,NOTE_D6,NOTE_D6,NOTE_D6,NOTE_D7  46 };//这部分就是整首曲子的音符部分,用了一个序列定义为tune,整数  47  48 float duration[]= { 49 1,1,1,0.5,0.5, 1+0.5,0.5,1,1, 1,1,1,0.5,0.5,  50 1+0.5,0.5,1,1, 1,1,1,1, 1+0.5,0.5,1,1,  51 1,1,0.5,0.5,0.5,0.5, 1+0.5,0.5,1,1, 1,1,1,0.5,0.5,  52 1+0.5,0.5,1,1, 1,1,1,0.5,0.5, 1+0.5,0.5,1,1,  53 1,1,1,0.5,0.5, 1,0.5,0.25,0.25,0.25,0.5, 0.5,0.5,0.5,0.25,0.5,1,  54 0.5,0.5,0.5,0.5,1,1, 1,1,1,0.5,0.5, 1+0.5,0.5,1,1,  55 1,1,1,0.5,0.5, 1.5,0.5,1,1, 1,1,1,1,  56 0.5,0.5,1,1,0.5,0.5, 1.5,0.25,0.5,1, 1,1,1,1,  57 1,1,1,1, 1,1,1,1, 0.5,0.5,1,1,0.5,0.5,  58 1,0.5,0.5,1,1, 1,1,1,1, 1,1,1,1,  59 0.5,0.5,1,1,0.5,0.5, 1,0.5,0.25,0.5,1, 1,1,1,0.5,0.5  60 };//这部分是整首曲子的节拍部分,也定义个序列duration,浮点(数组的个数和前面音符的个数是一样的,一一对应么)  61  62 int length;//这里定义一个变量,后面用来表示共有多少个音符  63 int tonePin=5;//蜂鸣器的pin  64  65 void setup()  66 { 67 pinMode(tonePin,OUTPUT);//设置蜂鸣器的pin为输出模式  68 length = sizeof(tune)/sizeof(tune[0]);//这里用了一个sizeof函数, 可以查出tone序列里有多少个音符  69 }  70  71 void loop()  72 { 73  74 for(int x=0;x  75 { 76 tone(tonePin,tune[x]);//此函数依次播放tune序列里的数组,即每个音符  77 delay(400*duration[x]);//每个音符持续的时间,即节拍duration,是调整时间的越大,曲子速度越慢,越小曲子速度越快,自己掌握吧  78 noTone(tonePin);//停止当前音符,进入下一音符  79 }  80 delay(5000);//等待5秒后,循环重新开始  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