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加减程序运行错误,求帮助

楼主(2021-11-02):
我写的是0~9的加减,从0~9的加法是可行的。
但是按下s4就直接回到0了。没有减下去请问大佬们我哪里写错了吗

#include <reg51.h>
sbit s2=P3^0;
sbit s3=P3^1;
sbit s4=P3^2;
sbit we=P2^7;
sbit du=P2^6;
char code m[]={0x3f,0x06,0x5b,0x4f,0x66,0xdf6d,0x7d,0x07,0x7f,0x77};
int c=0;
void ys(int a)
{
   int i,j;
   for(i=0;i<a;i++)
   for(j=0;j<a;j++);
}
void main()
{
while(1)
  {
         we=1;
         P0=0xfe;
         we=0;
         if(s2==0)
         {
           ys(10);
           if(s2==0)
           {
                  du=1;
                  P0=0x00;
                  du=0;
                  ys(200);
           }
         }
         if(s3==0)
         {
           ys(20);
           if(s3==0)
           {
              if(c<9)
                  {
                        c++;
                        du=1;
                        P0=m[c];
                        du=0;
                        ys(200);
                  }
           }
         }
         if(s4==0)
         {
           ys(20);
           if(s4==0)
           {
              if(c>0)
                  {
                        c--;
                        du=1;
                        P0=m[c];
                        du=0;
                        ys(200);
                  }
           }
         }
  }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sbit s2=P3^0;
sbit s3=P3^1;
sbit s4=P3^2;
sbit we=P2^7;
sbit du=P2^6;
char code 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nt c=0;
void ys(int a)
{
        int i,j;
        for(i=0;i<a;i++)
                for(j=0;j<110;j++);
}
void main()
{
        du=1;
        P0=m[c];
        du=0;
        ys(10);
        while(1)
        {
                we=1;
                P0=0xfe;
                we=0;
                if(s2==0)
                {
                        ys(10);
                        if(s2==0)
                        {
                                du=1;
                                P0=0x00;
                                du=0;
                                while(s2==0);
                        }
                }
                if(s3==0)
                {
                        ys(20);
                        if(s3==0)
                        {
                                if(c<9)
                                {
                                        c++;
                                        du=1;
                                        P0=m[c];
                                        du=0;
                                        while(s3==0);
                                }
                        }
                }
                if(s4==0)
                {
                        ys(20);
                        if(s4==0)
                        {
                                if(c>0)
                                {
                                        c--;
                                        du=1;
                                        P0=m[c];
                                        du=0;
                                        while(s4==0);
                                }
                        }
                }
        }
}

网友B:
你搞个按键松开检测,你按着按键会一直加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按键时间的问题,虽然只摁一下,但是对于单片机来说已经运算了好几次减法的程序

网友D:
加一个松手检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