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6单片机使用C语言switch语句和按钮做流水灯相关问题

楼主:
本来是要按钮按一次灯左移一位亮 但仿真上灯全亮
主要代码如图 麻烦大佬们了

网友A(2021-11-03):
是不是缺少了做按键消抖

网友A:
灯每次亮了要把上一次状态清除的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每次亮了要把上一次状态清除的把

switch语句还需要这样吗

网友C:
你流水亮第二个灯之前,先吧第一个灯关了,还有你按键没有延时处理,如果一直按着按键不放会怎么样

网友D:
问题前边人都说了,我只是好奇,第三盏灯为啥会亮呢?你的Key_Scan()中的mode不是静态的,按说加不到2才对啊?

网友E:
按键扫描有问题,你只做了低电平检测,也就是当你一直按着按键的时候,它会一直mode++;一直重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前边人都说了,我只是好奇,第三盏灯为啥会亮呢?你的Key_Scan()中的mode不是静态的,按说加不到2才 ...

可以到2不能到3

网友B:
目前的代码和仿真情况

网友E:
你的按键没有上拉,你仿真的时候你看KEY口的电压,没按下的时候是开漏的,你可以试试加个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的按键没有上拉,你仿真的时候你看KEY口的电压,没按下的时候是开漏的,你可以试试加个上拉。

上拉是这样的吗 仿真还是那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拉是这样的吗 仿真还是那样

兄弟  你这叫上拉?  你好歹百度一下上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这叫上拉?  你好歹百度一下上拉啊。

找了Proteus该怎么做上拉更糊涂了 如果您是指把接地撤掉的话仿真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找了Proteus该怎么做上拉更糊涂了 如果您是指把接地撤掉的话仿真还是不行

就一个普通的IO上拉,你上拉的位置都不知道?你百度搜索上拉电路,或者按键上拉电路学习学习。你为啥还要加个proteus,跟这个又没啥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普通的IO上拉,你上拉的位置都不知道?你百度搜索上拉电路,或者按键上拉电路学习学习。你为啥还要 ...

问题已解决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