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做关于根据车流量控制交通灯的思路

楼主(2021-11-02):
要求有传感器检测车流量来改变红绿灯显示时间,那么需要什么传感器呢?需要AD转换吗?程序编写的大概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A:
我觉得你用时钟芯片模拟可以试试,在早中晚一般情况的高峰期,去动态调整红绿灯的时间。

网友B:
关于这个交通灯,你去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仔细观察一下,然后就有思路了

网友C:
地感是否可行;

网友D:
这是大题目,在网上找资料学习,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E:
抓拍车辆超速的怎么做的

网友F:
需要控制多少个路口呢,如果就是一个就路上铺感应或用摄像头识别,看哪个路口等的长就改哪个,如果路口特别多,那建议用运筹学和博弈论算算,你知道AD是干啥的吧。

网友G:
要传感器的话,工作量大,成本高,铺不开,非常不实用。
最好就是远程控制。

城市里就是找公交公司合作,他们车上都有GPS,然后采集这些数据,就知道车流情况,然后远程控制信号灯,现在有些可变车道的控制就是利用这个方法的。

城外的话,可以试试找导航比如“高德”之类的。

网友H: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54y147DY/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视频

楼主:
只是想做一个单片机的实物,不太明白传感器在仿真应该如何使用?比如我现在想要用红外传感器来检测车流量可是在仿真中应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做一个单片机的实物,不太明白传感器在仿真应该如何使用?比如我现在想要用红外传感器来检测车流量可 ...

红外线,检测车流,本质上是不可行的。

如果要用红外线来检测,一般是阻隔推算法,既较低的地方,建立若干对射红外线,然后车子轮子经过时会割断红外线,通过隔断红外线的时间,来推算出车子的速度,逆算出是否拥堵。而车流本身,由于车长车轮数量,以及同向不同车道若干辆车并行等等原因,计算车流的误差会比较大。而推算道路的拥堵程度,理论可达到的通过时速,还是有一定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外线,检测车流,本质上是不可行的。

如果要用红外线来检测,一般是阻隔推算法,既较低的地方,建立 ...

那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呢?

网友I:
它可以基于在交叉路口埋设的电感线圈来检测通过线圈的车辆。 搜索有关用于交通灯控制的埋入式感应线圈应用的文档。

网友J:
你这种就很麻烦了,想要做得好,现在判断车流量都得摄像机+ai智能分析了

简单的精确度就不高

一次还得分析多个路口的红绿灯车流量平衡权重

是个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