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电路接上电压表显示温度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
936焊台电路接上电压表显示温度,

修改了焊台控制板,加上一个电压放大,接上一个电压表就可显示温度了。通过调节运放的放大倍数,可以调节显示的电压值。让电压和温度对应起来就可显示温度了。

网友A(2021-11-25):
电压表用独立的?成为一个主体的不更好?

网友B(2022-04-23):
936焊台电路接上电压表显示温度思路不错,如果说明和标注再详细点就好了
比如和焊台主板的接线位置,温度调试过程,以及选配电压表的参数等。

网友C(2022-10-01):
引用 网友B:
936焊台电路接上电压表显示温度思路不错,如果说明和标注再详细点就好了
比如和焊台主板的接线位置,温度 ...

电压表就用普通数显,电压测试点接324 8脚。rp3可以调运放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