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开机画面与蜂鸣器的51单片机电子时钟(Proteus仿真电路源程序)1602显示

楼主(2021-11-02):
功能有闹钟、温度显示、可修改时间、有高温报警和低温报警,是用1602显示,使用ds1302时钟芯片,使用18b20温度传感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LCD1602头文件
#include <ds1302.h>          //时钟芯片头文件
#include <tem.h>          //温度18b20头文件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重定义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定义界面功能按键、确定键
sbit add=P3^1;         //定义加按键
sbit sub=P3^2;         //定义减按键
sbit KEY4=P3^3;  //定义改变功能键、返回键
sbit beep=P1^5;         //蜂鸣器输出口

int con=0,mon=0;
bit bcon=0;
char mm,ff,ss,ww;       //秒表的时分秒微秒;
bit cool,teel;
bit  miao=0,nao=0,wen=0;//nao为闹钟标志位,wen为温度标志位

u16 win0,win1;//win0为行数win1为位置数
u16 hin=0;
char  t[][16]={"H33 L20 12/09/25",        //显示日期        放在随机存储器中
               "21.3C 14:00:00 6"}; //显示时间、周  放在程序存储器

char  c1[]="Clock 10:02:00  ";        //显示闹钟时间
char code c2[]=" Good  Everyday ";        // Good Everyday
char code c3[]=" Open OR Close  ";        //  Open OR Close  开启还是关闭
char code c4[]="   miao-biao    ";
char code c5[]="   00:00:00:0   ";
char code M1[][16]={">     Time     <",">    Clock     <",
                    ">  Tem_Aralm   <"};          //  时间调整,闹钟,温度上下限
char K1[16]=" ";
u8 code kai[]={"          The design by zhangkewei   welcome to ccdugt        "};
uchar code SONG_TONE[]={212,212,190,212,159,169,212,212,190,212,142,159,
212,212,106,126,159,169,190,119,119,126,159,142,159,0};

uchar code SONG_LONG[]={9,3,12,12,12,24,9,3,12,12,12,24,
9,3,12,12,12,12,12,9,3,12,12,12,24,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开机画面*********//
void open()
{
   int i=0,j;
   while(kai[i]!='\0')
    i++;
        i--;
   for(i;i!=0;i--)
   {
      K1[0]=kai[i];
          LCD1602_WRITERCOM(0x80);
      for(j=0;j<16;j++)
      {
         LCD1602_WRITERDAT(K1[j]);
      }
      LCD1602_WRITERCOM(0xC0);
      for(j=0;j<16;j++)
      {
         LCD1602_WRITERDAT(K1[j]);
      }
          for(j=14;j>=0;j--)
          {
             K1[j+1]=K1[j];
          }
          delay(10000);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TH0=0x00;
   TL0=0x00;
   ET0=1;
   EA=1;
   TR0=0;
}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1_INIT()
{
   TMOD=0x10;
   TH1=0xFA;
   TL1=0x15;
   ET1=1;
   EA=1;
   TR1=0;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char *p,char *q)
{
   int i;
   LCD1602_WRITERCOM(0x8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RDAT(*p++);
   }
   LCD1602_WRITERCOM(0xC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RDAT(*q++);
   }
}

//*********数据处理函数**********//
void change()
{
   t[1][12]=time[0]/16+'0';           //秒
   t[1][13]=time[0]%16+'0';
   t[1][9]=time[1]/16+'0';           //分
   t[1][10]=time[1]%16+'0';
   t[1][6]=time[2]/16+'0';           //时
   t[1][7]=time[2]%16+'0';
   t[0][14]=time[3]/16+'0';           //日
   t[0][15]=time[3]%16+'0';
   t[0][11]=time[4]/16+'0';           //月
   t[0][12]=time[4]%16+'0';
   t[1][15]=time[5]%16+'0';           //周
   t[0][8]=time[6]/16+'0';           //年
   t[0][9]=time[6]%16+'0';
}

//*******字符移动动画函数********//
void move1(char *m)
{
  int i,n;
  char bin;
  m=m+15;
  bin=con?0xC0:0x80;
  n=17;
  while(n--)
  {
         LCD1602_WRITERCOM(bin);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RDAT(K1[i]);
      }
          for(i=14;i>=0;i--)
          {
             K1[i+1]=K1[i];
          }
        K1[0]=*m--;
        delay(1000);
   }
}

//**************时间修改函数****************//
void TimeChange()
{
   int b=1;
   int i;
   u8 max,min;     //日历最大值与最小值
   TIME0_INIT();  // 定时器0
   DS1302_Writer(0x8e,0x00);
   DS1302_Writer(0x80,time[0]|0x80);//暂停DS1302计时
   delay(1000);
   while(!KEY1);//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for(i=0;i<7;i++)
   {
      switch (i)
          {
            case 0 :
                    win0=1; win1=12; max=0x59; min=0; break;  //秒位置
                case 1 :
                    win0=1; win1=9; max=0x59; min=0; break;          //分位置
                case 2 :
                    win0=1; win1=6; max=0x24; min=0; break;   //时位置
                case 3 :
                    win0=0; win1=14; max=0x31; min=0x01; break;   //日位置
                case 4 :
                    win0=0; win1=11; max=0x12; min=0x01; break;   //月位置
                case 5 :
                    win0=1; win1=15; max=0x07; min=0x01; break;   //周位置
                case 6 :
                    win0=0; win1=8; max=0x99; min=0x01; break;      //年位置
                default :
                                                                                            break;
          }
     while(1)
     {
         TR0=1;                  //开启定时器0
       if(!add)                  //判断是否按下加按键
           {
             delay(1000);  //消抖,必须要有
                  if(!add)
                  {
                TR0=0;          //关闭定时器0
                time[i]++;
                    if((time[i]&0x0f)>0x09)   //因为是BCD码
                     time[i]=time[i]+6;
                    while(!add);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
           if(!sub)                         //判断是否按下加按键
           {
             delay(1000);         //消抖,必须要有
                  if(!sub)
                  {
                 TR0=0;                  //关闭定时器0
                if(time[i]==min) //判断是否减到最小值
                     b--;
                    time[i]--;
                    if((time[i]&0x0f)>0x09)         //因为是BCD码
                     time[i]=time[i]-6;
                    while(!sub);
                  }
           }
           if(time[i]>max)
            time[i]=min;           //不能超过最大值和最小值
           if(!b)
           {
                 time[i]=max;
                 b=1;
           }
           if(!KEY1)                 //判断是否按下确定键
           {
              delay(1000);        //消抖
                  if(!KEY1)
                  break;
           }
    }
        TR0=0;                   //
        delay(1000);
    while(!KEY1);
  }
   DS1302_STOP();        //DS1302获取改变后的值
   change();
   display(t[0],t[1]);
  DS1302_INIT();
//   while(KEY1);        //显示改变后的值,等待按键KEY1按下确认时间
//   if(!KEY1)
//   {
//      delay(1000);
//          if(!KEY1)
//

//   }
//   TR0=0;
//   while(!KEY1);//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闹钟设置函数*******//
u16 ClockChange()
{
   u16 b=1;
   display(c1,c2);
   TIME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elay(1000);
   while(!KEY1);
   win0=0;
   win1=9;
   hin=(c1[9]-'0')*10+(c1[10]-'0');          //分位置
   while(1)
   {
       TR0=1;
        if(!add)
            {
               delay(1000);
                   if(!add)
                   {
                 TR0=0;
                 hin++;
                     while(!add);
               }
            }
            if(!sub)
            {
               delay(1000);
               if(!sub)
                   {
                  TR0=0;
                  if(hin==0)
                       b--;
                      hin--;
                      while(!sub);
                  }
           }
           if(!KEY1)
           {
              delay(1000);
                  if(!KEY1)
                  {
                     break;
                  }
           }
           if(hin>59)
            hin=0;           //不能超过最大值和最小值
           if(!b)
           {
                 hin=59;
                  b=1;
           }
    }
    while(!KEY1)
    TR0=0;
   c1[win1]=hin/10+'0';
   c1[win1+1]=hin%10+'0';
   win0=0;
   win1=6;
   hin=(c1[6]-'0')*10+(c1[7]-'0');
   while(KEY1)
   {
      TR0=1;
          win0=0;        //时位置
          win1=6;
      if(!add)
          {
            delay(1000);
                if(!add)
                {
               TR0=0;
               hin++;
                   while(!add);
                }
          }
          if(!sub)
          {
             delay(1000);
                 if(!sub)
                 {
                TR0=0;
                if(hin==0)
                     b--;
                    hin--;
                    while(!sub);
                }
          }
          if(hin>24)
           hin=0;           //不能超过最大值和最小值
          if(!b)
          {
                hin=24;
                b=1;
          }
   }
   while(!KEY1)
    TR0=0;
   c1[win1]=hin/10+'0';
   c1[win1+1]=hin%10+'0';
   display(c1,c3);
   while(1)
   {
     if(!KEY1)
         {
            delay(1000);
                if(!KEY1)
                {
                  return 1;
                }
         }
         if(!KEY4)
         {
            delay(1000);
                if(!KEY4)
                {
                  return 0;
                }
         }
   }
}

//*************温度读取函数*********//
void Tem_display( int d )
{
    if(d>9999) d=9999;  //温度显示在0~100度之间
        if(d<0) d=0;
        t[1][0] = d / 1000 + '0';
        t[1][1] = d % 1000 / 100 + '0' ;
        t[1][3] = d % 100 / 10 + '0';
}

//***********温度上下限设置函数***********//
bit AralmChange()
{
   u16 b=1,i;
   display(t[0],c2);
   TIME0_INIT();
   delay(1000);
   while(!KEY1);
   for(i=0;i<2;i++)
   {
      switch (i)
         {
               case (0) :
                        win0=0;win1=1;hin=(t[win0][win1]-'0')*10+(t[win0][win1+1]-'0');break;        //最低温度位置
                   case (1) :
                        t[win0][win1]=hin/10+'0';t[win0][win1+1]=hin%10+'0';
                                win0=0;win1=5;hin=(t[win0][win1]-'0')*10+(t[win0][win1+1]-'0');break;        //最高温度位置
         }
   while(1)
   {
          TR0=1;
      if(!add)
          {
            delay(1000);
                if(!add)
                {
               TR0=0;
               hin++;
                   while(!add);
                }
          }
          if(!sub)
          {
             delay(1000);
                 if(!sub)
                 {
                TR0=0;
                if(hin==0)
                     b--;
                    hin--;
                    while(!sub);
                 }
          }
          if(!KEY1)
          {
             delay(1000);
                 if(!KEY1)
                 {
                   TR0=0;
                   break;
                 }
          }
          if(hin>99)
           hin=0;           //不能超过最大值和最小值
          if(!b)
          {
                hin=99;
                b=1;
          }
    }
        while(!KEY1);
  }
   t[win0][win1]=hin/10+'0';
   t[win0][win1+1]=hin%10+'0';
   display(t[0],c3);
   while(1)
   {
     if(!KEY1)
         {
            delay(1000);
                if(!KEY1)
                {
                  return 1;
                }
         }
         if(!KEY4)
         {
            delay(1000);
                if(!KEY4)
                {
                  return 0;
                }
         }
   }
}

//*************按键处理函数**************//
int button()
{
   if(!KEY1)
   {
      delay(100);
          if(!KEY1)
          {
             switch (mon)//mon,为菜单标志位
                 {
                    case 0:TimeChange(); break;
                        case 1:cool=ClockChange();break;
                        case 2:teel=AralmChange();break;

                 }
          }
         while(!KEY1);
   }
   if(!add)
   {
      delay(1000);
          if(!add)
          {
        if(mon==0)
            {
              mon=3;
                  con=1;
            }
                 mon=mon-1;
                 con=con-1;
               if(mon==1)
                   {
                     con=1;
                         display(M1[1],M1[0]);
                   }
           }
          while(!add);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if(!sub)
   {
      delay(1000);
          if(!sub)
          {
        if(mon==3)
            {
              mon=-1;
                  con=0;
            }
             mon=mon+1;
             con=con+1;
             if(mon==2)
             {

                    con=1;
                        display(M1[1],M1[2]);
                 }
           }
          while(!sub);
        }
   if(!KEY4)
   {
      delay(100);
          if(!KEY4)
          {
             while(!KEY4);
             return 0;
          }
   }
   return 1;
}
//**************音乐播放函数**************//
void PlayMusic(u8 flag)//音乐函数
{
        if(flag==1)
        {
        uint i=0,j,k;
        for(i=0;i<13;i++)
        { //播放各个音符,SONG_LONG 为拍子长度
                        for(j=0;j<SONG_LONG[i]*20;j++)
                {
                        beep=~beep;
                //SONG_TONE 延时表决定了每个音符的频率
                        for(k=0;k<SONG_TONE[i]/3;k++);
                }
        }
        flag=0;
        }

}

//**************判断是否有报警**************//
void nao_baojing()
{
   int i;

      for(i=6;i<11;i++)
          {
            if(c1[i]!=t[1][i])//对闹钟是否相同进行比较
                  break;
          }
          if(i==11)//如果比较到最后一位都一样时
                nao=1;//闹钟响
          else
           nao=0;//闹钟不响

}
void wen_baojing()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