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音频放大器的制作 新手 求教

楼主(2021-11-03):
(无正文)

网友A:
用LM1875±25v供电,前级可以用NE5532,±15V供电,可以自制一个25W功率音频放大器,做的好,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LM1875±25v供电,前级可以用NE5532,±15V供电,可以自制一个25W功率音频放大器,做的好,音质还是不错 ...

刚入手没必要用这么贵的芯片吧,LM386做前级,TDA2030做后段放大就可以了吧,成本低,等搞懂了基本的原理再换芯片提升音质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入手没必要用这么贵的芯片吧,LM386做前级,TDA2030做后段放大就可以了吧,成本低,等搞懂了基本的原理 ...

1875五块钱一片,拆机的一块五,这不算什么高成本,而且,这玩意比2030耐搞,2030太容易烧了
但NE5532的前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LM1875本质上就是运放,开环增益很大的,加个前级就是没事做
本人实际使用对比,没有什么不同,但"玄学"除外,可能下沉没力度,数码味过浓,人声不甜,或者太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75五块钱一片,拆机的一块五,这不算什么高成本,而且,这玩意比2030耐搞,2030太容易烧了
但NE5532的前级 ...

容易烧是买到赝品了吧,要么就是散热没搞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容易烧是买到赝品了吧,要么就是散热没搞好

赝品?字画吗?
你能告诉我,一个IC的赝品是如何制作的?
这两个IC都是有短路,过热保护的
2030在这一块就没有1875那么好
1875只要是电源接对了,可以不用散热片,随便放最大声音,然后管子温度很快上升,声音慢慢减小的,试了20次以上,管子还是正常的,至于输出,随便短路到地线,目前没有碰到坏的
而2030,短路几次就烧了

网友E:
芯片没啥东西学,搞个分元件立电路OT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