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集成CAN控制器和收发器的芯片

楼主(2021-11-03):
求集成CAN控制器和收发器的芯片

网友A:
一般都是分开的吧,还没见过有合在一起的。一般CAN控制器的电压都比收发器的电压低,应该不会有厂家这样做吧。如果你用的芯片不带CAN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个SPI转CAN的芯片。

网友B:
1040芯片5v供电。

网友C:
MAX3051,MCP2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