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单片机芯片批量烧写的问题

楼主(2021-11-03):
stc15w204s是贴片的,有没有我们烧写时把它放上去压着,完成后再把它取下来,因为我要烧着很多这个芯片,不可能烧着时每次都把它焊上去吧,朋友们帮我推荐一些这类的烧写器!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专用卡座,批量操作还是不太方便。可以考虑在路烧写。一般是在设计PCB时加个排针,VCC/GND/P3.0
/P3.1即可。

网友B:
买个烧录座做一个烧录治具...

网友C:
建议在板子上留烧录排针位置,但是不焊排针,通过弹簧针进行烧录,这样挺快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D:
如果是批量,脱机下载是肯定要的,每次下载都要开着电脑点一下鼠标,效率是不行的
做一个烧录用的治具,有专门的座子,再接一个烧录按钮出来放好就按一下,这样可以一次多个烧录
或者是在PCB上烧录,电路允许的话,在PCB放几个烧录用的测试点,板子往治具上一放,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E:
不是有U8/U7 mini这些脱机烧录工具吗,加个IC座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F:
有sop8、sop16烧录夹,专门用于在板烧录

网友G:
如果最终,你只是要光 片子 不焊板就流通的话,就用SOP16烧录座,(此方法仅限于以芯片为单位流通时使用,因为隐患极大)
如果最后你还是要焊板子的话,最好的方法还是像沙发说的预留烧录排针位,但是不用焊排针,直接用弹簧针烧录即可。当然,如果要节约成本,也可以焊版后用烧录夹。

网友H:
应该有专门的烧写用的卡座

网友I:
以前把废主板的 PCI 插槽破开做过,用手压一下就写好了

网友J:
楼上是高手!最经济最实惠的办法。

网友K:
找你们的测试部门做个工装,很容易的

网友L:
有的,STC官方都有卖这种烧录器,可以去STC官网看看或者咨询他们的技术支持

网友M:
这种大批量烧录的方法有两种:
1、芯片烧录后在焊接,采用自动烧录机+烧录器进行操作,烧录完后贴片测试就可以。
2、芯片贴片后烧录,PCB需要先画有烧录接口,工具PCB板大小定做烧录治具,进行再板烧录。
个人认为数目特别大的,应该采用第一种。
一般会小批或中量使用的采用第2中,等量太大了采用第一种,有专门的烧录工厂可以待烧录。

网友N:
在PCB或者FPC上放间距2.45的焊盘,做完SMT焊接后,在拼版状态用带弹簧的顶针压着烧录,效率也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