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这个定时器高低位就是0x0003不管怎么拉距离,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11-03):
#include <reg52.h>                 //51单片机最好不用浮点数因为C51中
#include"number.h"                 //有关于浮点运算的函数可以用但代码量大非常耗时不建议使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void shu(int cm);
void Delay10us();
void send_out();
int Sum(int a);
sbit tring=P3^7;
sbit echo=P3^6;
void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
{
tring=0;
echo=0;
}
int distance()
   {
                  int a;
                   int s;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1)                //就是这一块
                   {;}
                   TR0=0;
                  a=TH0*256+TL0;                                   //得出定时器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
                   s=a*0.017;                          //高电平时间*170m 要厘米所以 *100 还要小数点后两位 *100;
                  TH0=0x00;
                  TL0=0x00;                                         //重置
                  return s;
}
void timer0()
{        EA=1;
        ET0=1;
        TMOD &= 0xF0;           //清空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0x00;
        TL0=0x00;               //从0000 0000  0000 0000开始记数 为十六位
}
int main()
{
        int cm;
          initialization();       //初始化
        timer0();                     //配置定时器                                      while (1)
{
         send_out();         //发射18us高电平
        cm=distance();      //从距离函数中获得返回值
         shu(cm);            //让数码管显示
}
}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20us 左右{
        unsigned char i;
        i = 5;
        while (--i);
}
void send_out()         //每隔5.54ms 提高20us或10us高电平 搞不懂 不动 可能是第22行while的问题
{
tring=1;
Delay10us();
tring=0;
Delay10u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延迟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shu(int cm)    //数码管显示数
{
        int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时需要放在前面否则报错
int b[]={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int yi,er,san,si;
yi=(int)cm/1000%10;
er=(int)cm/100%10;
san=(int)cm/10%10;
si=(int)cm%10;
{
P2=0xfe;
P0=a[yi];
delay(1);
P2=0xfd;
P0=b[er];
delay(1);
P2=0xfb;
P0=a[san];
delay(1);
P2=0xf7;
P0=a[si];
delay(1);
}
}

网友A: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1)                //就是这一块
                   {;}
                   TR0=0;

这几句的意思明白么?
当echo==0 的时候, TR0 = 1   [反复,不停的 TR0 = 1  直到 echo 不等于0]

然后 当 echo==1 的时候,在那里发呆,傻等,直到 echo 不等于 1

然后, 不管前面干啥了, 到了这里都会 TR0 = 0

所以, 你分析一下,这个逻辑,是你希望的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