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路RS485转以太网,求设计思路

楼主:
多路485,同时使用,一个IP地址,如何做到数据同时收发

网友A(2021-11-03):
mcu把4路485数据收集好,通过一个IP地址一次发。

网友B:
首先不确定你为啥485要分4路出来,485可以串一起的吗?这样还节省控制端的串口,而且本身数据传输方面你就做不到同时,肯定是有先后的,尽管有时候你看起来是同步的。
程序上可以通过队列的方式,来数据就存,有数据就发的处理方式,谁先来的谁先入队,以太网这边出队就可以了。

网友C:
板凳的方案可行,而且每路485应该是有标识的,不然如何区分数据源。

网友D:
485通讯就不可能同时发送数据,只能是将四路数据采集到MCU中做处理,拼接到一起,然后通过以太网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