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这个错“(209) type conflict”怎么发生的?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求教这个错“(209) type conflict”怎么发生,怎么解决?谢谢!(PIC16F877A, SPI连接0.96OLD屏)

网友A(2021-11-03):
检查:  数据类型 uchar 定义过了吗

网友B:
你这个ComTable是个数组,你的writeCommand这个写命令后面的括号内不应该是(0XB0|ComTable[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  数据类型 uchar 定义过了吗

定义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ComTable是个数组,你的writeCommand这个写命令后面的括号内不应该是(0XB0|ComTable)?

哦,我看看。 网上51的,准备移植到P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ComTable是个数组,你的writeCommand这个写命令后面的括号内不应该是(0XB0|ComTable)?

对,照你的改后不报错了。谢谢!
又有下面这个错,请指教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ComTable是个数组,你的writeCommand这个写命令后面的括号内不应该是(0XB0|ComTable)?

对,照你的改后不报错了。谢谢!又有下面这个错,请指教下:

若去掉ROM就是这个错:

网友D:
源程序发进来吧

网友C:
源程序发进来吧

1、下面这个错查出原因应该是RAM放不下6个汉字。只留2个汉字就不报错了。但为什么不能用上一句  "uchar rom font[]=" 把字库放 ROM 呢(会报错)?

2、PIC16F877A SPI 的 3线与4线的SPI模式要怎样设置呢?

谢谢!
源程序:已在下一贴直接放了文本,可不下载这个压缩包:

网友C:
/*******************************************************************************
文件名:mainSPI_oled12864_max7210-3.c
单片机型号:        PICl6F877A
晶振频率:        4MHz
功能:                OLED 与使用MAX7219串行驱动8位共阴极LED数码管同显
********************************************************************************/

//#include<pic.h>
//#include<pic16f877a.h>
#include<pic16f87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PISCK_DIR                TRISC3                 //SPI时钟SCK
#define SPISCK                        RC3                        //SPI时钟SCK
#define SPIMISO_DIR         TRISC4                 //SPI数据输入SDI
#define SPIMISO                        RC4                 //SPI数据输入SDI
#define SPIMOSI_DIR                TRISC5                 //SPI数据输出SDO
#define SPIMOSI                        RC5                        //SPI数据输出SDO
#define SPISS_DIR                TRISC1                //SPI片选SS
#define SPISS                         RC1                 //SPI片选SS

//#define OLED_RST_DIR         TRISC2                 //OLED复位
//#define OLED_RST                RC2                 //OLED复位

//#define        OLED_SI SPIMOSI        //RC5-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
//#define        OLED_SCL SPISCK        //RC3-同步时钟输入端
//#define        OLED_A0 SPIMISO        //RC4-选择命令还是数据
//#define        OLED_CS SPISS        //RC1-片选

#define RES_DIR         TRISC2                 //OLED复位
#define RES                        RC2                 //OLED复位

#define        OLED_SCL         SPISCK                //RC3-同步时钟输入端
#define        OLED_SI         SPIMOSI                //RC5-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
#define        OLED_A0         SPIMISO                //RC4-选择命令还是数据
#define        OLED_CS1         SPISS                //RC1-片选

#define LCD_SS_DIR                 TRISC6        //LCD片选,输出
#define LCD_SS                        RC6         //LCD片选

uchar LCD_code[10]={0x30,0x6d,0x5b,0x30,0x7F,0x5f,0x6d,0x79};        //12518623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1,0x70b};                        //表示不译方式0~9
//B码方式数字0~9时,uchar tab[10]={0,1,2,3,4,5,6,7,8,9};

void initiate_SPI(void)        //SPI初始化程序
{
        SSPCON=0x00;
        SSPSTAT=0x00;                 //清空配置寄存器
        SPISCK_DIR=0;                 //置SCK为输出
        SPIMISO_DIR=1;                 //*** SDI为自动控制,本行可省略
        SPIMOSI_DIR=0;                 //置SDO为输出
        SPISS_DIR=0;                //OLED_SS为输出
        SPISS=1;                        //OLED挂起

        RES_DIR=0;                        //置RST为输出

        LCD_SS_DIR=0;                //置LCD_SS为输出
        LCD_SS=1;                         //LCD_SS挂起

        CKP=0;                                //时钟闲置为低电平
        CKE=1;                                 //为上升沿发送数据        *//
        SMP=0;                                //在输出中间采样输入        *//
        SSPM3=0; SSPM2=0;        //Fosc/16
        SSPM1=0; SSPM1=1;
        SSPIF=0;
        SSPIE= 0;                        //关中断
        SSPEN=1;                        //SPI使能
}

void SPItransfer(uchar data)         //SPI数据传输
{
        WCOL=0;                                //清发送冲突标志位
        SSPIF=0;                        //清标志位
        SSPBUF=data;                //发送数据
        while(!SSPIF);                 //等待发送完毕
        SSPIF=0;                         //*** 清标志位,本行可省略
}

//** 以下LCD专用
void Max7219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a)        //写入MAX7219,LCD专用!!!
{
        SPISS=1;
        LCD_SS=0;                                 //LCD_SS选中
        SPItransfer(address);         //写人地址
        SPItransfer(data);                //写入数据
        LCD_SS=1;
}

void Max7219_init(void)                //LCD专用!!!
{
        Max7219_write(0x0c,0x01);                //0x0e为关断模式寄存器;0x01表示显示器处于工作状态
        Max7219_write(0x0a,0x0f);                //0x0a为亮度调节寄存器;0x0f使数码管显示亮度为最亮
        Max7219_write(0x09,0x00);
        //0x09为译码模式选择寄存器;0x00为非译码方式;0xf为选择8位BCD-B译码模式
        Max7219_write(0x0b,0x07);                //0x0b为扫描限制寄存器;0x07表示可接8个LED数码管
}

void display(uchar * p) //数码管8位显示,LCD专用!!!
{
        uchar i;
        for(i=0;i<8;i++)
        {
                Max7219_write(i+1,*(p+i));
        }
}
//** 以上LCD专用

/*************************************************************************************************/
/*--------------------------------------LCD功能定义----------------------------------------------*/
/*************************************************************************************************/
//uchar code ComTable[]={3,2,1,0,7,6,5,4,};
uchar ComTable[]={3,2,1,0,7,6,5,4,};

/*LCM显示开关设定*/
#define DISPLAY_ON()           WriteCommand(0xaf)   // Display on, 显示开
#define DISPLAY_OFF()          WriteCommand(0xae)   // Display off,显示关

/*LCM显示ADC设定*/
#define SET_ADC()              WriteCommand(0xa1)   // Reverse disrect (SEG131-SEG0,正向
#define CLEAR_ADC()            WriteCommand(0xa0)   // Normal disrect (SEG0-SEG131),逆向

/*LCM反显设定*/
#define REVERSE_DISPLAY_ON()   WriteCommand(0xa7)   // Reverse display : 0 illuminated,白字黑背景
#define REVERSE_DISPLAY_OFF()  WriteCommand(0xa6)   // Normal display :  1 illuminated, 黑字白背景

/*LCM显示黑屏设定*/
#define ENTIRE_DISPLAY_ON()    WriteCommand(0xa5)   // Entire dislay   Force whole LCD point
#define ENTIRE_DISPLAY_OFF()   WriteCommand(0xa4)   // Normal display

/*LCM显示偏压设定 */
#define SET_BIAS()             WriteCommand(0xa3)   // bias 1
#define CLEAR_BIAS()           WriteCommand(0xa2)   // bias 0

/*LCM */
#define SET_MODIFY_READ()      WriteCommand(0xe0)   // Stop automatic increment of the column address by the read instruction
#define RESET_MODIFY_READ()    WriteCommand(0xee)   // Cancel Modify_read, column address return to its initial value just before the Set Modify Read instruction is started

/*LCM复位 */
#define RESET()                WriteCommand(0xe2)

/*LCM显示输出模式选择*/
#define SET_SHL()              WriteCommand(0xc8)   // SHL 1,COM63-COM0 逆方向->从右到左显示
#define CLEAR_SHL()            WriteCommand(0xc0)   // SHL 0,COM0-COM63 顺方向->从左到右显示

/*LCMLCM工作频率选择*/
#define SET_OSC()              WriteCommand(0xE4)  //
#define CLEAR_OSC()            WriteCommand(0xE5)  //

/*************************************************************************************************/
/*---------------------------------------8*16字模------------------------------------------------*/
/*************************************************************************************************/
//uchar rom font1[]=
uchar font1[]=
{
/*--  文字:  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31,0x86,0x60,0x00,0xFE,0x02,0xF2,0x02,0xFE,0x00,0xF8,0x00,0x00,0xFF,0x00,
0x04,0xFC,0x03,0x00,0x80,0x47,0x30,0x0F,0x10,0x67,0x00,0x07,0x40,0x80,0x7F,0x00,

/*--  文字:  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2,0xDC,0x08,0x00,0x90,0x90,0x90,0x90,0x90,0xFF,0x10,0x12,0x1C,0x10,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20,0x20,0x1F,0x10,0x10,0x01,0x06,0x18,0x20,0x78,0x00,};
/*--  文字:  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31,0x86,0x60,0x00,0xFE,0x02,0xF2,0x02,0xFE,0x00,0xF8,0x00,0x00,0xFF,0x00,
//0x04,0xFC,0x03,0x00,0x80,0x47,0x30,0x0F,0x10,0x67,0x00,0x07,0x40,0x80,0x7F,0x00,

/*--  文字:  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2,0xDC,0x08,0x00,0x90,0x90,0x90,0x90,0x90,0xFF,0x10,0x12,0x1C,0x10,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20,0x20,0x1F,0x10,0x10,0x01,0x06,0x18,0x20,0x78,0x00,
/*--  文字:  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31,0x86,0x60,0x00,0xFE,0x02,0xF2,0x02,0xFE,0x00,0xF8,0x00,0x00,0xFF,0x00,
//0x04,0xFC,0x03,0x00,0x80,0x47,0x30,0x0F,0x10,0x67,0x00,0x07,0x40,0x80,0x7F,0x00,

/*--  文字:  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2,0xDC,0x08,0x00,0x90,0x90,0x90,0x90,0x90,0xFF,0x10,0x12,0x1C,0x10,0x00,
//0x00,0x00,0x7F,0x20,0x10,0x20,0x20,0x1F,0x10,0x10,0x01,0x06,0x18,0x20,0x78,0x00,
//};
/*************************************************************************************************/
/*--------------------------------------LCM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uchar i;
    uchar z;
    OLED_CS1= 0;
        OLED_A0 = 1;
        for(i=0;i<8;i++)
        {
                OLED_SCL = 0;
                //OLED_SI = dat && 0x80;//取最高位
                OLED_SI=(dat&0x80)==0?0:1;
                z=OLED_SI;
                dat <<= 1;        //左移
                OLED_SCL = 1;
        }
        OLED_CS1= 1;
}

/*************************************************************************************************/
/*------------------------------------LCM写指令函数----------------------------------------------*/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md)
{
        uchar i;
        OLED_SCL = 1;
        OLED_SCL = 0;
        OLED_CS1= 0;
        OLED_A0 = 0;
        for(i=0;i<8;i++)
        {
                OLED_SI = cmd && 0x80;//取最高位
                OLED_SCL = 1;
                OLED_SCL = 0;
                cmd <<= 1;//左移
        }
        OLED_CS1= 1;
}

/*************************************************************************************************/
/*--------------------------------------LCM页基址设置--------------------------------------------*/
/*************************************************************************************************/
void Set_Page_Address(uchar add)
{
    add=0xb0|add;
    WriteCommand(add);
}
/*************************************************************************************************/
/*--------------------------------------LCM写数据函数--------------------------------------------*/
/*************************************************************************************************/
void Set_Column_Address(uchar add)
{
    WriteCommand((0x10|(add>>4)));
        WriteCommand((0x0f&add));
        return;
}

/*************************************************************************************************/
/*----------------------------------------LCM清屏函数--------------------------------------------*/
/*************************************************************************************************/
void LcmClear( void )
{
        uchar i,j;
        WriteCommand(0x40);                           //Set Display Start Line = com0
        for(i=0;i<8;i++)
        {
                WriteCommand(0xB0|ComTable[i]);
                WriteCommand(0x10);                   //Set Column Address = 0
                WriteCommand(0x01);            //Colum from 1 -> 129 auto add
                for(j=0;j<132;j++)
                {
                        Write_Data( 0 );       //写入0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
}
/**************************************************************************************************/
/*----------------------------------------LCM电源控制项设定函数-----------------------------------*/
/**************************************************************************************************/
void Power_Control(uchar vol)
{
    WriteCommand((0x28|vol));
}
/**************************************************************************************************/
/*----------------------------------------LCM偏置电压函数-----------------------------------------*/
/**************************************************************************************************/
void Regulor_Resistor_Select(uchar r)
{
    WriteCommand((0x20|r));
}
/**************************************************************************************************/
/*----------------------------------------LCM电量设置函数-----------------------------------------*/
/**************************************************************************************************/
void Set_Contrast_Control_Register(uchar mod)
{
    WriteCommand(0x81);
        WriteCommand(mod);
}
/**************************************************************************************************/
/*----------------------------------------显示起始行定义函数--------------------------------------*/
/**************************************************************************************************/
void Initial_Dispay_Line(uchar line)
{
    line|=0x40;
    WriteCommand(line);
        return;
}
/**************************************************************************************************/
/*----------------------------------------LCM初始化函数-------------------------------------------*/
/**************************************************************************************************/
void LcmInitial( void )
{
        RESET();
        DISPLAY_OFF();
        LcmClear();
        Delay(1000);
        OLED_CS1=1;
    SET_ADC();                                     /*LCM显示ADC设定,顺方向 */
    CLEAR_SHL();                                       /*LCM公共输出模式选择,顺方向 */
    SET_BIAS();                                        /*LCM显示偏压设定(取中间值) */
    Power_Control(0x07);                        /*LCM电源控制项设定,这里全开 */
    Regulor_Resistor_Select(0x04);              /*调整V0电阻比率,这里折中*/
    Set_Contrast_Control_Register(0x28);          //NT7534绿0x28//ST7565蓝0x0a
        Initial_Dispay_Line(0x00);                 /*开显示*/
        DISPLAY_ON();
}
/**************************************************************************************************/
/*--------------------------------------LCM汉字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_Chinese(uchar ft[],uchar x,uchar y)        //字库数组,起始行,起始列
{
        uchar i,j,k,num=0;
        i=x;
        for(i;i<x+2;i++)          //行
        {
                num=i<<7;
                num=num>>3;
                Set_Page_Address(i);
                Set_Column_Address(y);//列地址
                for(j=0;j<0x02;j++)   //行字数
                {
                        for(k=0;k<0x10;k++)
                        {
                                Write_Data(ft[num+k]);
                        }
                        num+=0x20;
                }
        }
}

//------------------------------------------------------------------------------
int main(void)
{
        //dat=0x55;
        Write_Data(0x55);
        uchar i=0;
        initiate_SPI(); //SPI初始化
        Max7219_init();        //LCD初始化
        LcmInitial();        //OLED初始化
        while(1)
        {
                LcmClear();                                                //OLED清屏
                Delay(100);
                DISPLAY_ON();
                REVERSE_DISPLAY_OFF();
                Display_Chinese(font1,4,0);                //OLED显示
                display(LCD_code);                                //LCD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