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渴望深入学习单片机C语言

楼主(2021-11-03):
     各位老师你们好,现在我在学单片机,感觉这里面水很深,觉得一些很符合自己逻辑的程序却行不通,比如在主函数里有两个复合语句体小函数,这两函数没有隶属关系,在上一个函数体定义赋值了一个变量a=1,下一个是while语句括号内条件`是a,在函数最后有一句a--,可这函数并没执行,只有在两个函数中间加了个延时才成功!!!  所以非常想买点c语言程序代码和数据运行方面的书,(比如各种代码调用时间运行步骤出栈入栈以及电路简单原理),想深层次学习单片机!!!!!

网友A:
深入浅出C语言

网友B:
有 void , 或者 char 之类的进行声明的才叫函数, 所以不存在 主函数里有两个小函数的情况。 一个函数里只能调用另一个函数,不能声明另一个函数。这个逻辑关系必须搞清楚,不然程序会乱,甚至你都不知道什么错。

楼主:
嗯,叫while复合语句体更准确

网友C:
所以代码呢?
贴上看看?

网友D:
可以先学好C,再去捣鼓单片机,基本语法会了之后再结合硬件进行编程。这样学单片机也快,而不是想通过单片机来学好C,C语法的简单入门还是挺容易的,推荐你个网站,百度搜索菜鸟教程,里面有C的语法教程,可以跟着学,然后自己写写代码验证验证逻辑,慢慢的就走上路了。

网友E:
编程的逻辑思维,得熟悉一门语言,然后有架构思想,就很容易了,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网友F:
各种代码调用时间运行步骤出栈入栈,找汇编教程,那个详细

网友G:
出栈入栈?C语言管这干嘛?那是汇编才管的,C语言的出栈入栈是编译器自动处理的,难不成你要学汇编?告诉你吧,在你还没有入门之前,没有必要去学汇编的,我就是用了几年的汇编,今年才学的C语言
只会汇编,不会C的,工作不好找
汇编一点都不会的,但会C的,工作很好找,由此可见:汇编并不是绝对需要的,不然那些只会C不会汇编的人不是要失业?
想学好单片机C语言,那就是看书写代码和烧录验证,总是仿真的,很难学好单片机,我身边就有人不会proteus,但单片机方面一样的能
自己动手去做一些小玩意,时钟,温度计,湿度计.........做的东西多了,你自然就会了,经验这种东西不是说你看了网文或者视频就能得到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几天都搞不定一个难点,最后是通过你自己解决了,印象深刻了,这就变成了你的经验

网友H:
你需要系统的学习c语言才行。不仅仅是单片机c语言。1,数据类型,2,变量定义,3流程控制(if,while,for,switch等)4,运算符。5函数,6指针。等等。然后再结合单片机所独有的c内容,比如sbit ,bit,sfr,等等是单片机独有的,这个占的很少,可以说没有几个,99.999%都是c语言通用的东西。

网友H:
延时成功是要考虑某些外设的响应时间,比如液晶屏有个读忙时间,温度传感器,时间芯片,称量传感器等都有一个响应周期。不想LED小灯那样立马响应。

网友I:
建议直接买一个开发板,带配套的视频例程的,最还是还带配套的书的,和师傅联系好。进入他的QQ群,然后从头到尾把视频教程看完,把各种各样的例程都用手敲一遍,不是复制粘贴。
注意是从头到尾的慢慢看,不是跳着看。要做的看一节会一节。遇到问题,可以问老师或者到群里问。
然后就搞点模块,一个一个研究。模块现在又不贵。而且还都带资料,介绍,例程。
具体谁的教程好,我就不说了,有广告嫌疑。

网友J:
有些东西会被编译器优化的,视不同的单片机编译环境而不同。入门书的话,可以看下郭天祥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网友K:
出栈入栈不是C该学的内容    电路的简单原理也不是C该学的内容。单片机学习顺序:1C语言基础  2 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开发板或者prutues学习)  3 单片机编程(用开发板写自己的功能)  4外设电路搭建(自己做电路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学好C,再去捣鼓单片机,基本语法会了之后再结合硬件进行编程。这样学单片机也快,而不是想通过单片 ...

感谢,我就是先单片机后C语言,太吃力了。由于是业余,已经耗时一年多,C语言现在基本的能用,高级的在学。也希望其他人以此为鉴。不学好C语言,就做不好单片机应用。

网友L:
先学c语言吧 看看理论 但是最重要的是实践 VS等软件还是不错的,学好了C语言在学单片机,可以试试一种方法,学了微机原理单片机就简单了。仅供参考

网友M:
先学c吧,逐步深入,一上来就学太多反而适得其反

网友N:
有书,C51和C430都有

网友O:
网上好多学习资料

网友P:
C语言和汇编是单片机的灵魂所在,可以去网上搜索郝斌老师的c语言教程,讲的不错的

网友Q(2022-01-05):
没用,单字个c一点用也有,还是学点硬件再加汇编快

网友R:
网上买一本单片机C语言的书,一个开发板,多看老师的例程,之后自己开发一些小玩意,小产品。多动手。

网友S:
8位单片机没有必要学指针,看编译后的代码就会知道如果用上了指针,执行起来又慢又蠢。玩儿32位单片机才要好々学々指针。

网友T:
感觉可以先学基础C,再去学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理解硬件,然后再来看单片机c

网友U:
可以边做项目边学(配合51什么的),实验楼也很适合练手,这个网站上有很多方便上手的小项目,菜鸟和CSDN都很好用

网友V:
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

网友W:
先打好基本的C的基础,单片机c语言其实一般也没啥特殊的

网友X:
建议你先把基础打牢  多写一点程序  多看多敲  其实入门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