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量产前的准备

楼主(2021-11-03):
作为初入行业的新手
在绘制完PCB板后,在试产之前感到迷茫和不安
不知道还需要准备些什么?
尤其是出产前的PCB板测试,想要自己先试着看看能不能检测出问题
但目前只知道电源板需要做EMI检测
其他一概不了解
不知道各位行业内的大佬能否给点指导意见,或许分享一些资料
在百度上查找,发现好像都有点文不对题
十分的迷茫,怕到时候送检测的时候一堆问题
还是想自己能做的都先测一测
手头有示波器等等,应该能稍微做一些测试
渴望各位大佬能传授一些经验

网友A:
首先做一个板子,画好PCB之后应该打个样回来测试功能,检查是否需要进行改进的地方,等所有的功能参数都确定无误之后再进行小批量试产,这个时候并不是说就一定没问题了,有的问题也是试产之后才会产生的。
EMI和EMC具体要看你做的产品是用在什么领域,该领域对于这些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再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B:
就功能而言,你是肯定要先打样,然后先自己测试,如果有测试员就更好
初期效果可以了,再进行试产,小批量的,十来二十个的,效果都可以了,才进行更多数量的量产,最后才是真正的批量生产
如果客户对EMI和EMC有指定要求的,这就有点麻烦了,报告要一堆
老司机肯定是容易解决,新手的话就不好办了
如果过不了,看一下做检测的旁边有没有专门的"帮"你修改的,我看过几个检测公司是有人"帮"你改的,这收费可就不一般了

网友C:
没有完美的人,同样也没有完美的电路,自己设计了很多电路,量产了以后才会发现不足与遗憾。

网友D:
如果客户有EMC,EMI等要求,在初始设计PCB时,就要整体考虑...不同类型产品要求是不一样的,慢慢做多就熟了...,至于功能,在量产前肯定是要测试调好的,样品调好,送检过了后,最好来个小批量试产...发现和总结,整改整个制程中的的问题...以上做完,就可放心量产了...

网友E:
楼主这问的太笼统,不好回答。不同应用领域的技术/安全要求不同。要查阅行业国标。针对遇到的具体问题求助坛友。应用于工业、交通、医疗等行业,当然要能通过EMC检测。有些应用领域对声光电热等物理量有强制性规定,不能违反。

网友F:
PCB需要进行一些优化才可以生产,比如丝印加粗、死铜清理等,确认样板没问题才可以返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做一个板子,画好PCB之后应该打个样回来测试功能,检查是否需要进行改进的地方,等所有的功能参数都确 ...

谢谢!
功能参数是指电路板上的元器件的电气特性吗
测试了基础功能都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隐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功能而言,你是肯定要先打样,然后先自己测试,如果有测试员就更好
初期效果可以了,再进行试产,小批量的,十 ...

检测的话,控制板和电源板一般都会检测对应的什么参数
主要是想送去机构检测前自己先摸个底
只看板子的功能实现是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客户有EMC,EMI等要求,在初始设计PCB时,就要整体考虑...不同类型产品要求是不一样的,慢慢做多就熟了..., ...

谢谢
只有一个主控板和一个电源板
主要是希望他们送去机构检测前
先摸个底,提前把机构检测的事做一下
目前就是不知道机构要做哪些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问的太笼统,不好回答。不同应用领域的技术/安全要求不同。要查阅行业国标。针对遇到的具体问题求助 ...

谢谢
小家电行业
行业国标是直接在中国标准网上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需要进行一些优化才可以生产,比如丝印加粗、死铜清理等,确认样板没问题才可以返单。

打样好了返单的意思是?
同样的单子用来批量生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测的话,控制板和电源板一般都会检测对应的什么参数
主要是想送去机构检测前自己先摸个底
只看板子的 ...

去搜索一下"EMI和EMC检测项目"网上有介绍的
但测试这些都是要专业仪器的
检测完了会有一份报告给你
其实这个东西重点是你画板的时候就要搞好的
一般的DIY,不出口的,或者是没有开关电源的,对于EMI和EMC并没有太大的要求,像我们这边,只要是不出口的,客户对于EMI和EMC是没有要求的,我们都不做检测的
这有一本书,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专业的PCB画板的,还是值得一看的:
百度<电磁兼容的印制电路板设计第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搜索一下"EMI和EMC检测项目"网上有介绍的
但测试这些都是要专业仪器的
检测完了会有一份报告给你

谢谢! 我去好好看看,因为我有块电源板上有开关电源
所以可能要用到EMI和EMC
主控板上有蓝牙,可能也需要测试
最后想请教一下,如果想要过这些
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样好了返单的意思是?
同样的单子用来批量生产吗

是的,但可以变更工艺和颜色。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小家电行业
行业国标是直接在中国标准网上看吗

小家电行业执行标准:GB 4706.x-2005,直接相关文件查看分类号.x。例如电饭锅:GB 4706.6-2005
楼主不要太担心,小家电标准较低,只要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容易通过。理论上检测不收费,但排队时间长。想加快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去搜索一下"EMI和EMC检测项目"网上有介绍的
但测试这些都是要专业仪器的
检测完了会有一份报告给你

国内的实际上很好过的
欧洲跟日本的不好过,跟人家聊天聊到的,但我不专业画板的,我也不清楚
如果蓝牙模块,问题就不多,蓝牙模块供应商已经帮你解决了
如果是芯片,这就不好办了,DIY好像都没有问题,但达到工业标准级别的,就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家电行业执行标准:GB 4706.x-2005,直接相关文件查看分类号.x。例如电饭锅:GB 4706.6-2005
楼主不要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