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手册上的LIRTRIM寄存器写的有问题啊

楼主(2021-11-03):
这个是STC8A_STC8F单片机的手册上的截图,
你们看这01对应的调整频率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A:
STC的手册,错的地方多了去了, 不说汇编代码能写错了, 以前连PxM0, PxM1 都能写反,想高阻的变成了强推挽,结果烧了外围找他们也不赔。 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