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的温度采集和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2021-11-03):
(1)LED显示系统运行状态;
(2)外接锂电池供电,设计的系统具有低功耗特点;
(3)使用AD采集电池电压,并且在OLED显示;
(4)采集温度数据,实时OLED显示;
(5)具有OLED显示屏显示功能,显示测量的温度,电池电压;
(6)根据温度传感器测量的温度,输出PWM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模拟智能温控风扇。

文档内容:http://www.51hei.com/bbs/dpj-213910-1.html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O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S18B20_IO_IN      P2DIR &= ~BIT0
#define     DS18B20_IO_OUT     P2DIR |=  BIT0
#define     DS18B20_DQ_H       P2OUT |=  BIT0
#define     DS18B20_DQ_L       P2OUT &= ~BIT0
#define     DS18B20_DQ_IN         (P2IN & BIT0)
float TEMP_Result;
float ADC10_Result=0;

//复位DS18B20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DS18B20_DQ_L;
    _delay_cycles(600);
    DS18B20_DQ_H;
    DS18B20_IO_IN;
    while(DS18B20_DQ_IN);
    while(!DS18B20_DQ_IN);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
//dat:要写入的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j;
    DS18B20_IO_OUT;
    for (j=1;j<=8;j++)
    {
        DS18B20_DQ_L;
        _delay_cycles(8);
        if(dat&0x01)
            {DS18B20_DQ_H;}
        else
            {DS18B20_DQ_L;}
        _delay_cycles(80);
        DS18B20_DQ_H;
        dat>>=1;
    }
}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uchar DS18B20_Read_Byte()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0;i<8;i++)
    {
        dat>>=1;
        DS18B20_IO_OUT;
        DS18B20_DQ_L;
        _delay_cycles(1);
        DS18B20_DQ_L;
        DS18B20_IO_IN;
        _delay_cycles(12);
        if(DS18B20_DQ_IN)
        dat|=0x80;
        _delay_cycles(55);
    }
    return(dat);
}

//开始温度转换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s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精度:0.1C
//返回值:温度值 (-550~1250)
floa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char TL,TH;
    uint t=0;
    float tt=0;
    DS18B20_Start ();
    DS18B20_Rst();
    DS18B20_Write_Byte(0xCC);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L=DS18B20_Read_Byte();
    TH=DS18B20_Read_Byte();
    t=TH;
    t<<=8;
    t|=TL;
    tt=((float)(0.0625*(t&0x0f))+(t>>4)*1.000);
    tt=tt*10+0.5;
    tt=tt/10;
    return tt;
}

void PMW_OUT_Init () //PWM 输出初始化
{
P3DIR |= BIT5;
P3SEL |= BIT5;
TA0CTL |= TASSEL_1+TACLR+MC_1;
TA0CCTL1 |= OUTMOD_7; //选择高电平模式的 PWM 输出
TA0CCR0=500; // TA1CCR0 写入 2000(1MHZ/2000)输出达到了 500HZ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LCD_Init();//OLED初始化
    PMW_OUT_Init ();
    P3DIR|=BIT2;
    P3DIR|=BIT6;
    P3OUT&=~BIT6;
    ADC10CTL1 |= CONSEQ_2; //单通道重复采样模式
     ADC10CTL0 |= SREF_1+REFON+REF2_5V;//选择内部参考源 2.5V,打开基准源
     ADC10CTL0 |= ADC10SHT_3+MSC; //过采样率设置为 64 个采样周期,打开 AD 转换
     ADC10CTL1|= ADC10SSEL_1+ADC10DIV_1+SHS_0; //ACLK2 分 频 为 采 样 时 钟 , 用ADC10SC 触发采集
     ADC10CTL1 |=INCH_3; //选择通道 A1
     ADC10CTL0 |= ADC10ON; //开启 ADC10
    ADC10AE0 |= BIT3; //开启外部通道 A1
    while(1)
    {
        P3OUT^=BIT2;
        P3OUT^=BIT3;
        int i;
            for(i=0;i<20;i++)
            {
            ADC10CTL0 |=ENC+ADC10SC; //开始转换
             while((ADC10CTL0 &ADC10IFG)==0); //等待 ADC10IFG 标志变高(转换完成)
             ADC10_Result+=ADC10MEM; //读取采样结果
            }
            ADC10_Result= ADC10_Result/20*2.5/1023*2;
        TEMP_Result=DS18B20_Get_Temp();
        int temp=TEMP_Result;
        TA0CCR1 =160+(temp-24)*34;
        LCD_P8x16Str(18,0,"PWM:");
        LCD_Write_8x16Int(68,0,(TA0CCR1)/5);
        LCD_P8x16Str(86,0,"%");
        LCD_P8x16Str(0,2,"Voltage:");
        LCD_Write_8x16Float(68,2,ADC10_Result);
        LCD_P8x16Str(110,2,"V");
        LCD_P8x16Str(8,4,"Temp:");
        LCD_Write_8x16Float(52,4,TEMP_Result);
        LCD_P8x16Str(104,4,"C");
        ADC10_Result=0;
        _delay_cycles(500000);
    }
}

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