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51单片机驱动A4988步进电机做的十字滑台

楼主(2021-11-03):
使用A4988驱动模块驱动42步进电机
一、结构问题
1、两个滑台的尺寸不匹配,X丝杠滑块与Y轴丝杠底座安装不到一起
解决方案:将两个丝杠模组全部解体,将X丝杠滑块打穿,用螺丝固定,并用锉刀进行打磨。
潜在问题:①锉刀打磨过的螺丝可能不能使用,若后期拆卸,需另觅蹊径;②由于结构问题,X丝杠滑块与Y丝杠底座固定处只用了两个螺丝,连接不太稳定,已用三秒固定。
2、限位开关与丝杠之前没有连接零件
解决方案:手工打磨或采用3D打印该工件。
潜在问题:由于传感器与控制系统均采用5V供电,因此金属限位开关的有效检测距离只有  ,所以连接必须可靠,并且必须保证滑块必须在传感器检测的有效距离之内,否则会烧毁步进电机。
二、方案设计问题
1、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协议的约定
最初打算采用帧头+数据帧+帧尾的格式,但限于项目时间,故采用如下协议约定。
上位机接收指令如下表所示:
注:位移控制设置三个按键分别为:设置、加、减,采用光标跳转进行不同轴的设置
②软件:
采用定时器输出A4988驱动的脉冲,从而控制步进电机的角速度、角位移;
采用2个外部中断判断金属限位开关是否被触发,因为该中断优先级最高;
采用串口和上位机进行通讯。
3、金属接近传感器电路设计
由于51系别单片机外部中断资源有限,所需传感器有4个,故每一个丝杠模组两端传感器作为一组,作为“与门”的输入,输出信号传给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这样可以保证任何一个传感器输出信号都可以触发外部中断。
4、步进电机的失能控制
虽然A4988驱动上有ENABLE端口,但是51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已经使用完毕,因此,只能停止脉冲输入,从而控制步进电机失能。
5、滑块的速度、位移计算
本项目采用两个步距角为1.8°的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在1细分的驱动下,一个脉冲转动1.8°,因此转动一圈(360°)需要200个脉冲。由于丝杠的精度较高,所以步进电机的角位移转换为滑块的位移比例差距较大,电机每转动一圈,滑块位移()mm(还未测量),控制精度完全满足要求,因此我们采用1细分进行驱动。
利用钢尺测量出电机的角位移与滑块线位移的关系为:
得出滑块的速度为:
其中t为滑块位移的时间,该时间利用脉冲周期进行计算

# include <Motor_Con.h>

sbit KEY_XFOR = P2^6;         //X正转按键
sbit KEY_XREV = P2^5;         //X反转按键
sbit KEY_XUP  = P1^2;              //X加速按键
sbit KEY_XDOWN =P1^1;         //X减速按键

sbit KEY_YFOR = P2^7;         //Y正转按键
sbit KEY_YREV = P1^6;         //Y反转按键
sbit KEY_YUP  = P1^5;              //Y加速按键
sbit KEY_YDOWN =P1^4;         //Y减速按键

sbit KEY_SET_UP   =P2^2;                  //位移加按键
sbit KEY_SET_DOWN =P2^3;                  //位移减按键
sbit KEY_SETX     =P2^0;                  //X位移设置按键
sbit KEY_SETY     =P2^1;                  //Y位移设置按键

sbit KEY_STOP   =P2^4;                  //启动停止按键

extern char User_Data[];
int Distance_X2,Distance_Y2;         //定时器所需取反的脉冲次数
int Distance_X1,Distance_Y1;         //位移编号
extern int num_x,num_y;                         //x、y速度
int Order_X=10,Order_Y=10;       //初始化XY指令为电机停止
int Distance[]={5,10,30,60,100}; //位移显示
bit stop=0;                                                 //启动停止标志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_SCAN()
{
                if((KEY_XFOR == 0))  //X正转按键被按下 或 接收到X正转指令
                        FOR(0);
                if((KEY_YFOR == 0))  //Y正转按键被按下 或 接收到Y正转指令
                        FOR(1);
                if((KEY_XREV == 0))  //X反转按键被按下 或 接收到X反转指令
                        REV(0);
                if((KEY_YREV == 0))  //Y反转按键被按下 或 接收到Y反转指令
                        REV(1);
                if((KEY_XUP  == 0))   //X加速按键被按下 或 接收到X加速指令
                {        delay(300);                if((KEY_XUP  == 0))                Speed_UP(0); }while(!KEY_XUP);
                if((KEY_YUP  == 0) )   //Y加速按键被按下 或 接收到Y加速指令
                {        delay(300);                if((KEY_YUP  == 0))                Speed_UP(1); }while(!KEY_YUP);
                if((KEY_XDOWN  == 0))  //X减速按键被按下 或 接收到X减速指令
                {        delay(300);                if((KEY_XDOWN  == 0))        Speed_DOWN(0);}while(!KEY_XDOWN);
                if((KEY_YDOWN  == 0))  //Y减速按键被按下 或 接收到Y减速指令
                {        delay(300);                if((KEY_YDOWN  == 0) )         Speed_DOWN(1);}while(!KEY_YDOWN);

}

void Distance_Data()
{
        switch(Distance_Y1)
        {
                case 1 :        Distance_Y2=500;        break;
                case 2 :        Distance_Y2=1000;        break;
                case 3 :        Distance_Y2=3000;        break;
                case 4 :        Distance_Y2=6000;        break;
                case 5 :        Distance_Y2=10000;        break;
        }
        switch(Distance_X1)
        {
                case 1 :        Distance_X2=200;        break;
                case 2 :        Distance_X2=400;        break;
                case 3 :        Distance_X2=1200;        break;
                case 4 :        Distance_X2=2400;        break;
                case 5 :        Distance_X2=4000;        break;
        }
}
void Distance_Set()
{
        int i=0;
        Disp_Str(2,0,"SET_X:   mm",11);          //显示
        Disp_Str(3,0,"SET_Y:   mm",11);
        if(KEY_SETX==0)                                          //位移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500);
                if(KEY_SETX==0)
                {
                        while(!KEY_SETX);
                        ET0=0;                                          //关定时器0,电机停止
                        while(1)                                  //进入死循环,设置位移距离
                        {
                                if(KEY_SET_UP==0)          //位移加按键按下
                                {
                                        delay(100);
                                        Distance_X1++;
                                        i++;
                                        if(Distance_X1==6)//位移数组最大到6
                                                Distance_X1=1;
                                        if(i==5)
                                                i=0;
                                }
                                if(KEY_SET_DOWN==0)
                                {
                                        delay(100);
                                        Distance_X1--;
                                        i--;
                                        if(Distance_X1<1)
                                                Distance_X1=5;
                                        if(i<0)
                                                i=4;
                                }
                                Write_Int(2,3,Distance[i]); //显示当前速度
                                Distance_Data();                    //位移设置
                                delay(500);
                                if(KEY_SETX==0)                                //位移设置按键再次按下退出循环
                                {
                                        ET0=1;
                                        return;
                                }
                        }
                }
        }
        if(KEY_SETY==0)
        {
                delay(500);
                if(KEY_SETY==0)
                {
                        while(!KEY_SETY);
                        ET0=0;
                        while(1)
                        {
                                if(KEY_SET_UP==0)
                                {
                                        delay(100);
                                        Distance_Y1++;
                                        i++;
                                        if(Distance_Y1==6)
                                                Distance_Y1=1;
                                        if(i==5)
                                                i=0;
                                }
                                if(KEY_SET_DOWN==0)
                                {
                                        delay(100);
                                        Distance_Y1--;
                                        i--;
                                        if(Distance_Y1<1)
                                                Distance_Y1=5;
                                        if(i<0)
                                                i=4;
                                }
                                Write_Int(3,3,Distance[i]);
                                Distance_Data();
                                if(KEY_SETY==0)
                                {
                                        ET0=1;
                                        return;
                                }
                        }
                }
        }
}
/*限位开关扫描*/
void RUN_SCAN()
{
        static uint Y,X;
        if(EXTI1==0)     //Y轴
        {
                delay(100);
                if(EXTI1==0)
                {
                        DIR_Y=~DIR_Y;
                        Y++;
                        if(Y%2)                                   //每次取反之后变量加一,从而判断正反转
                        {
                                Disp_Str(1,1,"RE",2);        //显示反转
                                Uart_String("B0002\r\n"); //发送反转指令
                        }
                        else
                        {
                                Disp_Str(1,1,"FO",2);
                                Uart_String("B0001\r\n");
                        }
                }while(!EXTI1);
        }
        if(EXTI0==0)                   //X轴
        {
                delay(100);
                if(EXTI0==0)
                {
                        DIR_X=~DIR_X;
                        X++;
                        if(X%2)
                        {
                                Disp_Str(0,1,"RE",2);
                                Uart_String("A0002\r\n");
                        }
                        else
                        {
                                Disp_Str(0,1,"FO",2);
                                Uart_String("A0001\r\n");
                        }
                }while(!EXTI0);
        }
}
/*启动停止按钮*/
void Usert_receive()
{
        if(KEY_STOP==0)
        {
                delay(200);
                if(KEY_STOP==0)
                        stop=~stop;
        }while(!KEY_STOP);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Usert_receive();        //判断启动按键是否被按下
                while(!(stop==1))        //系统没有启动卡死在改循环中
                {
                        Usert_receive();   //判断启动是否被按下
                        ET0=0;                           //关闭定时器0
                        Disp_Str(2,0,"    Welcome!    ",16);        //显示
                        Disp_Str(3,0," Please Start!  ",16);
                }
                Distance_Set();         //位移设置按键扫描
                RUN_SCAN();                 //限位开关扫描
                ET0=1;                         //打开定时器
                KEY_SCAN();                 //控制按键扫描
        }
}

单片机代码与LabVIEW 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