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的开发板烧了两个芯片了,该怎么防止烧坏芯片?

楼主(2021-11-03):
刚开始玩,之前买了块8266的开发板,想弄个遥控小车,然后买了个L298P驱动,接上去就把8266烧掉了。

后来又买了块ESP32,想接上舵机控制,又烧掉了。

现在又买了两块ESP32,请问连线前需要怎么操作确认不会烧毁芯片?

网友A:
电压电压,看模块的工作电压,3.3v

网友B:
光耦隔离

网友C:
烧8266,无外乎是电源电压超过了极限值、I/O口电平没有匹配好,超过了8266能承受的电压,以及尖峰脉冲冲入。
8266模块是3.3V供电,开发板一般是5V供电,按这个接一般都不会错,I/O可以用光耦隔离输出,最好电源也是独立的,这样就安全了。

网友D:
肯定把8266接了5V了。

网友E:
你的电压不会用的5v吧

网友F:
esp8266,3.3v供电

网友G:
只要保证电源电压和端口电压不大于额定电压,端口电流不大于额定电流,就不会烧。

网友H:
分开电源,或者确保ESP的电源有降压电路,再用光藕隔离驱动。

网友I:
L298P另外供电和芯片隔离开来,操作不当只烧L298P

网友I:
不要直接用IO口去接L298P

网友J:
隔离没有?

楼主:
谢谢大家,之前是11V 供电给L298P,然后再通过298供电芯片,都烧了,后来给芯片单独供电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