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测量电流最好?

楼主(2021-11-03):
想用单片机测量功放的输出电流,请教各位,串多大的取样电阻合适。或测量电压推算。

网友A:
这个是个比较麻烦的东西。付出电流用普通电流表就可以测,但无法看清读数,因为响应太快,只有比较高级的仪器,有高速缓存和储存,并且和pc有接口连接,这样在pc上形成电流曲线,这样才能看出,估计你想用单片机测也是出于此考虑。这要考虑几个问题,1单片机速度要快,51估计不行,2,如何分压,单片机分5v,3.3v,而功放(不是小收音机里或手机里的,主要指能推动至少8寸4-8Ω喇叭的)至少20多v,3。分流单片机是ma级的,而功放是a级的。你可以参考数字电压表,电流表电路,也可以参考电度表电路里面的分流分压。

网友B:
你得先有需求,比如要采集的电流范围,采集精度,采集频率,甚至采集的场景等等,才能根据要求拿出最佳的方案。
需求不同,最佳方案肯定不同。

网友C:
如果要用单片机的ADC直接采集采样电阻电压计算电流的话,就看你单片机ADC分辨率,如10位ADC且单片机工作电源是5V时即每一个刻度值是约4.8mv,用1R采样电阻时小于4.8mA即测不到了,这时采样电阻可用10R,即放大10位采样值,当然这种只适用小电流的测量,如电流比较大就得考虑采样电阻的压降,所以就可以用0.1R,但必须得加运放放大100倍才行

网友D:
看你电流范围,只要放大之后电压在3.3V以内都没事

网友E:
取样电阻如果阻值选得太小,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降小(信号弱),需要经过放大后进入测量电路,但是由于信号弱,容易受到干扰增加误差。如果阻值选的太大会影响到主电路的使用功能。所以这个需要你自己根据这几方面的因素自己衡量。

网友F:
功放输出电流?
你指的是播放音乐的时候它的实际电流是多少?
还是功放的电流输出能力是多少?
如果是播放音乐的实时电流,那是非常无聊的事,它的输出电流可以从0.1A飘到30A........因为它输出电流是受音乐影响的
如果是电流的输出能力,那还是相对好测量的,一般就是输入一个1KHZ的正弦波,输出接一个4欧或者8欧的水泥电阻,然后测量
网上有测量交流电电流的方法和电路,本人没有实用过,不好说

网友G:
可以使用分流电阻器或霍尔效应电流传感器或电流互感器。

网友H:
串一个0.1欧姆左右的电阻,使用mm32spin系列电机专用单片机,使用里面的集成运放,每个运放放大10倍左右,一级不够就两级运放,最大可以放大50-100倍,这样不影响电路也可以很好的测量电流。

网友I:
看电流范围

网友J(2022-01-26):
看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