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程序的计算答案不是显示1650

楼主:
本人刚刚学习51单片机, 做了一个显示 30 X 55 答案的小程序,
但显示的答案 不是 1650 而是 1672,
请问我错在哪里?
谢谢
(我用的是普中单片机开发板)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HC138_A = P1^0;
sbit HC138_B = P1^1;
sbit HC138_C = P1^2;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0]={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void delay7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26;b>0;b--)
for(a=133;a>0;a--);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 = 30;
unsigned char y = 55;
unsigned int z;
z = x*y;

while(1)
{
HC138_A = 1; HC138_B = 1;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00]; delay7ms();
HC138_A = 0; HC138_B = 1;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00)/100]; delay7ms();
HC138_A = 1; HC138_B = 0;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0)/10]; delay7ms();
HC138_A = 0; HC138_B = 0;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 delay7ms();
}
}

网友A(2021-11-04):
计算结果本身没有错,是显示出错。你驱动数码管的段码和位码错位。把1650显示成2761,位序反后2761就成1672。

网友B:
检查一下段吗。

网友C:
x,y定义的是char,你结果又超出255,所以答案就不可测,需要看编译器怎么翻译的,你可以通过强制类转换方式计算。

网友D:
查你的显示函数

网友E:
你四位数提取每一位的计算对吗???我咋觉得不太对哎。

网友F:
可能用于显示的代码出问题了

网友G: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HC138_A = P1^0;
sbit HC138_B = P1^1;
sbit HC138_C = P1^2;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0]={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void delay7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26;b>0;b--)
            for(a=133;a>0;a--);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x = 32;
        unsigned int y = 54;
        unsigned int z;
        z = x*y;                 //答案 1728

        while(1)
        {
        P0 = 0X00;
        HC138_A = 0; HC138_B = 0;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00]; delay7ms();
        }
}

谢谢各位
这次我更加混乱了
我用另一个乘法公式, 答案应该是 1728
我就显示 千位数, 应该显示 1的, 但为什么显示 2?
是 四舍五入 吗? 如何解决呢?

网友H:
取各位的代码,应该要改一下
z/1000%10//千位
z/100%10//百位
z/10%10//十位
z%10  //个位,最低位

网友G:
谢谢
但修改了还是显示 2

                while(1)
                {
                        P0 = 0X00;
                        HC138_A = 0; HC138_B = 0;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00%10]; delay7ms();
                }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谢谢
但修改了还是显示 2

已经明确的告诉你问题出在段码和位码,还在瞎折腾。数组前面少了0x3f,后面多了0xff。位码低位高位顺序反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HC138_A = P1^0;
sbit HC138_B = P1^1;
sbit HC138_C = P1^2;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7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26;b>0;b--)
for(a=133;a>0;a--);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 = 30;
        unsigned char y = 55;
        unsigned int z;
        z = x*y;
        while(1)
        {
                HC138_A = 0; HC138_B = 0;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 delay7ms();
                HC138_A = 1; HC138_B = 0;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10]; delay7ms();
                HC138_A = 0; HC138_B = 1;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0%10]; delay7ms();
                HC138_A = 1; HC138_B = 1; HC138_C = 0; P0 = smgduan[z/1000%10]; delay7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