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略有难度但又比较容易操作的单片机项目

楼主(2021-11-04):
如题,比较简单方便操作的课题,难度类似:排队呼叫系统

网友A:
如果是学习,为以后的工作积累经验,可以做一个板,包含键盘,显示,通信,ADC,PWM等。

网友B:
做个万年历时钟

网友C:
略有难度 + 容易操作 = 麻烦琐屑。

网友D:
机械臂配上柔性手爪。

网友E: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器,或者从头学起,AD转换这些,等等

网友F:
电子密码锁;红外密码锁;指纹密码锁;串口密码锁;
温度报警系统;温湿度报警系统;远程温度监测系统;远程温湿度检测系统;
简易数字电压表;简易数字电流表;多量程数字电压表;多量程数字电流表;
智能交通灯;篮球计分器;简易波形发生器;简易频率计;简易电子琴;简易音乐盒;

网友G:
这个问题..........
怎么炒一道有点好吃又有点难吃的菜呢?
从点亮一个端口的LED开始,延时,流水灯,定时器,中断,ADC...........一个一个的代码自己动手打出来并尝试理解
一个过程下来,单片机就算是入门了
最忌讳的就是复制粘贴,学会单片机之后,复制粘贴是最好的办法,没学会之前,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字母的打.........

网友H:
略有难度肯定不满足流水灯点个屏啥的,比较容易操作就是不像 DIY 雕刻机之类,烂尾了留一屋废铁
PCB 打样一般 5 块,做成 3--5 个双串口的小系统,按串入串出级联,PC端能直接呼叫任意小系统,小系统之间可以直接交换数据,
1号机发命令并监控,2号机执行,3号机和2号机形成闭环控制,咋玩自己安排花样,算法视能力...
和你的 排队呼叫系统 差不多吧

网友I:
可以先试试51单片机的流水灯或者stm32f1的跑马灯。

网友J:
先找一个略有小难度但又比较容易挣大钱的项目,钱到手后再找个写代码的就可以。

网友K:
智能车,可以学习单片机的各种知识,还可以用来参加智能车大赛,一举俩得,可以很好的学习

网友L:
调个mpu6050试试

网友M:
我的经验是温室自动调温系统,温度传感器驱动很简单,主程序也不难,还可以加上串口通信什么的把数据传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子密码锁;红外密码锁;指纹密码锁;串口密码锁;
温度报警系统;温湿度报警系统;远程温度监测系统;远 ...

电子密码锁就是键盘输入密码,红外密码锁就是遥控按键,指纹密码锁就是指纹采集喽,串口密码锁是什么,电脑输出密码通过串口给单片机吗

网友N:
做一块单片机的板子吧,然后利用做出来的电路板调试程序,这样软硬件都可以学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