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发电并网的原理,哪位大师能说一说

楼主(2021-11-04):
光伏发电一般是将36V或48V的低压先逆变成220V市电,再将220V的交流电送入电网。这是需要技术的。我个人认为至少需要与交流市电相位同步,这个应该不难实现。但电压方面,如果逆变电压小于市电的话,根本送不出去;要是高于市电电压嘛,市电又起伏不定,哎!反正就是不懂其中的道理。哪位大师能说一说其中的真正原理吗?谢谢!

网友A:
并网进去的都应该是220v直流电,相位同步差0.01HZ都会出问题。

网友B:
技术设备好解决,钱的事。

要并网,找当地的电网部门查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网进去的都应该是220v直流电,相位同步差0.01HZ都会出问题。

我记得并网是交流吖,有相位的要求,并不是说误差0.1Hz都会出现问题吧,我记得要用到PPL,是可以满足交流进网的吧。倒是没听说过220V直流并网的说法

网友D:
你最好参考几本关于光伏逆变器的好教材。

网友E(2022-01-04):
电压频率相位三跟踪,严格同步,电流严格控制在功率范围内,这就只能单片机做了

网友F:
在bing里面搜“inverter reference design filetype:pdf”、“Grid conn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