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ct107 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器程序设计

楼主(2021-11-04):
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器设计
功能较为完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t107.h"
#include "iic.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i2c.h"

bit flag_get,keyflag;                           //定义采集温度标志位和按键标志位
sbit PWM=P3^4;                                           //定义脉冲端口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7=P0^6;
sbit LED8=P0^7;

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段选“0~9”
unsigned char code smg_w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数码管位选
unsigned char UpT,DoT,NowT;                        //上限温度,下限温度,目前温度
unsigned int temp;                                        //定义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dat[8];                                //定义显示数组
unsigned int Ad_data;

void key();                                                        //按键函数
void diswork();                                                //显示处理函数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向EEPROM写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                                         //从EEPROM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当前温度
void deplay_50us(unsigned char t);                                                         //50us延时函数
void work();                                                                                                 //判断采用何种措施函数
void Ad_read(void);           //电压读取

main()                                                                                                    //主函数
{
        ct107_init();                                                                                         //初始化板(关蜂鸣器,继电器,LED等)
        TMOD=0X12;                                                                                                 //定义定时器1为16位,定时器0为8位重载定时器
        TH1=(65536-2000)/256;                                                                         //定时2ms
        TL1=(65536-2000)%256;
        TH0=256-100;                                                                                         //定时0.1ms
        TL0=256-100;
        TR1=1;                                                                                                    //开定时器T1
        ET1=1;                                                                                                    //开定时器T1中断
        TR0=1;                                                                                                    //开定时器T0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key();

                if(flag_get==1)                       //定时读取当前温度
            {
                 Ad_read();

                  temp=ReadTemperature();
                  NowT=temp>>4;                                   //读温度整数部分
                  flag_get=0;
                  }
                UpT=read_byte(0x00);                //从EEPROM读出上限温度
                DoT=read_byte(0x01);                //从EEPROM读出下限温度

                work();
                diswork();
        }

        }

/*--------------------------------------------------------------------------
                                                判断采用何种措施函数
-------------------------------------------------------------------------*/
void work()
{
        if(NowT>UpT)                                   //当目前温度高于上限温度是开T0中断,产生1KHz占空比为30%的方波
        {
         ET0=1;

                       LED1=0;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LED6=1;
                LED7=1;
                LED8=1;
          P2|=Y4C;
    P2&=0x1f;

        }
        else
                if(NowT>DoT)                           //温度在上下限之间时,关中断,P3^4口保持高电平
                {
                ET0=0;
                PWM=1;

                                  LED1=1;
                LED2=0;
                LED3=1;
                LED4=1;
                LED5=1;
                LED6=1;
                LED7=1;
                LED8=1;
          P2|=Y4C;
    P2&=0x1f;
                }
        if(NowT<DoT)                                   //温度低于下限温度时开继电器,关蜂鸣器避免干扰
        {
        P2&=0x1f;
        BUZZ=0;
        RELAY=1;
        P2|=Y5C;
        P2&=0x1f;

                            LED1=1;
                LED2=1;
                LED3=0;
                LED4=1;
                LED5=1;
                LED6=1;
                LED7=1;
                LED8=1;
          P2|=Y4C;
    P2&=0x1f;
        }
        else
        {
        P2&=0x1f;
        BUZZ=0;
        RELAY=0;
        P2|=Y5C;
        P2&=0x1f;
        }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
{
        if((P3&0x0f)!=0x0f)
        {
        if(!keyflag)
        {
                deplay_50us(200);
                if((P3&0x0f)!=0x0f)
                {
                        keyflag=1;
                        switch(P3&0x0f)
                        {
                                case 0x07:if(UpT<99)UpT++;break;
                                case 0x0b:if(DoT<UpT-1)DoT++;break;
                                case 0x0d:if(UpT-1>DoT)UpT--;break;
                                case 0x0e:if(DoT>0)DoT--;break;
                                default:break;
                        }
                   if(UpT<=DoT|UpT>99|DoT<0)                  //保护程序,一旦存储数据出错可以使数据回到设定值,使系统稳定
                   {
                   UpT=30;
                   DoT=0;
                   }
                   Write_byte(0x00,UpT);                          //将数据写入EEPROM
                   deplay_50us(18);
                   Write_byte(0x01,DoT);
                   deplay_50us(18);
                }
        }
        }
        else
        keyflag=0;
}
/*----------------------------------------------
                        显示数据处理函数
----------------------------------------------*/

void diswork()
{
        dat[0]=UpT/10;
        dat[1]=UpT%10;
        dat[2]=DoT/10;
        dat[3]=DoT%10;
        dat[4]=Ad_data/10;
        dat[5]=Ad_data%10;
        dat[6]=NowT/10;
        dat[7]=NowT%10;

}

/*----------------------------------------
                写入内存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ET1=0;
        init_iic();                                   //可以不初始化,函数已有严格的时序控制
        Start();                        //起始信号
        Send(AddWr);                //器件地址
        Ack();                                //应答
        Send(add);                        //存放地址
        Ack();
        Send(dat);                        //存放数据
        Ack();
        Stop();                                //停止信号
        ET1=1;
}
/*-----------------------------------------
                读内存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rdat;
        ET1=0;
        init_iic();                                   //可以不初始化,函数已有严格的时序控制
        Start();                        //起始信号
        Send(AddWr);                //发送写器件地址
        Ack();
        Send(add);
        Ack();
        Start();                        //起始信号
        Send(AddRd);            //读器件地址
        Ack();
        rdat=Read();                        //读数据
        NoAck();                        //好像是告诉器件接收完毕
        Stop();                                //停止信号
        ET1=1;
        return rdat;
}
/*------------------------------------------------------
                         读取温度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50);
Init_DS18B20();
EA=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EA=1;
return(t);

}
/*----------------------------------------------------------
                定时器0中断,产生1Khz占空比为30%的方波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j;
        if(j<3)
        PWM=1;
        else
        PWM=0;
        j++;
        if(j==10)
        {
        j=0;
        }
}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定时扫描数码管和温度
{
        static i,k;
        unsigned char com[8]={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用于控制数码管的亮灭
        TH1=(65536-1800)/256;
        TL1=(65536-1800)%256;

        if(i==4)
        {
        P2&=0x1f;
        P0=0xff;
        P2=Y7C;
        P2&=0x1f;
        P0=smg_we[i]&com[i];
        P2=Y6C;
        P2&=0x1f;
        P0=smg_du[dat[i]]+0x80;
        P2=Y7C;
        P2&=0x1f;
        i++;
        }
        else
        {
        P2&=0x1f;
        P0=0xff;
        P2=Y7C;
        P2&=0x1f;
        P0=smg_we[i]&com[i];
        P2=Y6C;
        P2&=0x1f;
        P0=smg_du[dat[i]];
        P2=Y7C;
        P2&=0x1f;
        i++;
        }
        if(i==8)
        {
        i=0;
        k++;
                if(k==25)
                {
                k=0;
                flag_get=1;//标志位有效
                }
        }
}
/*-----------------------------------------------------------
                                大约50us的延时函数
-----------------------------------------------------------*/
void deplay_50us(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Ad_read(void)
{

  Ad_data=adc_pcf8591(0);
  Ad_data=Ad_data*50/256;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很棒的学习资料

网友B:
你好楼主,我用你的代码在Keil 5上运行仿真错误好多,
对了,板子是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