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怎么在这个单片机程序上加多一个超声波模块?

楼主(2021-11-04):
要求第二个超声波模块接到P1.2  P1.3端口

网友A:
找到超声波模块的驱动,调试通过,就用模块化编程,把h,c文件添加进去,然后就是想个办法显示采集的距离值。

网友B:
把驱动加进去,引用头文件,再加入主函数中去

网友C:
51黑搜索超声波,然后照着别人的程序加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