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能否取消掉箭头出的开关,改用三极管控制电路的通断

楼主(2021-11-04):
菜鸟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这个电路图能否取消掉箭头出的开关,改用三极管控制电路的通断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这个明显是AC输入,怎么可能用三极管这种东西去开关?除非你说的是辅助电路,通过三极管去驱动继电器进行通断还差不多。

网友B:
三极管肯定不行,双向可控硅可以

网友B:
如果不介意将开关移动到直流侧,可以考虑用三极管

网友C:
隆重一些,可以用继电器

~~

网友D:
双向可控硅可以

网友E:
换成继电器,再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通断

网友F:
建议开关放到桥堆后面,使用mos管做开关...

网友F:
控制AC端也行...但是不能用三极管,用两颗mos管背靠背,但是输出电压会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介意将开关移动到直流侧,可以考虑用三极管

可以改 如果直流侧用三极管该怎么控制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开关放到桥堆后面,使用mos管做开关...

改到桥堆后面能否改用三极管控制,MOS管好像导通需要的电压比较高,我想法是想去掉AC端这个开关 用一颗7805降压5v给TTP223E触摸开关芯片供电 TTP223E控制MJD122G来控制这个电路的通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到桥堆后面能否改用三极管控制,MOS管好像导通需要的电压比较高,我想法是想去掉AC端这个开关 用一颗78 ...

24VAC整流下来电压30多V  你用7805的话压差太大,不建议使用。建议使用低成本的开关电源芯片,和7805差不了太多钱。

网友G:
D2 M7?這個貼片代號不正是 IN4007?在 PCB 板上常見到的 CN2 預留的位置直接用飛線代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改 如果直流侧用三极管该怎么控制呢 谢谢

三极管C极(NPN管)接电路GND,三极管E极接整流桥“-”,三极管B极接控制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到桥堆后面能否改用三极管控制,MOS管好像导通需要的电压比较高,我想法是想去掉AC端这个开关 用一颗78 ...

mos 5v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AC整流下来电压30多V  你用7805的话压差太大,不建议使用。建议使用低成本的开关电源芯片,和7805差不 ...

好的 我找找相关芯片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继电器,再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通断

换继电器成本有点高,而且位置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AC端也行...但是不能用三极管,用两颗mos管背靠背,但是输出电压会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又学到东西了 感谢

楼主:
不是很了解mos管 上次查了一下好像说导通电压要10v 看来还是得多了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C极(NPN管)接电路GND,三极管E极接整流桥“-”,三极管B极接控制电压。

好的 明天试试,感谢

网友H:
你这图我看得有点懵, DB107我记得是全桥整流啊,没见过6脚的啊…… 标错了吧?D1才是DB107吧?

如果你要用7805,24VAC就不能用全桥,要半桥才行。不过频率会有点低,电容可能要加大。好处是7805能用,自己衡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很了解mos管 上次查了一下好像说导通电压要10v 看来还是得多了解才行

搞份规格书看看,你就知道了,电压低点,内阻稍大...一般应用,没啥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天试试,感谢

记住,三极管B极控制电压是对整流桥“-”也就是4脚的电压!而不是对电路GND电压。之前必须断开GND与整流桥4脚的连接然后串联三极管的CE极。

网友I:
双向可控硅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图我看得有点懵, DB107我记得是全桥整流啊,没见过6脚的啊…… 标错了吧?D1才是DB107吧?

如果你 ...

是的 D1是DB107全桥整流,调整位置没把注释放好,6脚的是GM7150G;请教一下为什么用7805  24VAC不能用全桥整流 ?是整流后的压差太大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G:
D2 M7?這個貼片代號不正是 IN4007?在 PCB 板上常見到的 CN2 預留的位置直接用飛線代替了

是的 是IN4007,电路用这个有问题吗?CN2位置是用来接一个船型开关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 D1是DB107全桥整流,调整位置没把注释放好,6脚的是GM7150G;请教一下为什么用7805  24VAC不能用全 ...

对的,全桥整流出来, 电压乘以根号2,快到7805的输入极限了,而且7805是线性稳压,这么高电压发热会很严重,不确定你的最终功率,搞不好你还要装风扇。
半桥出来,电压除以根号2,16V左右,那么7805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三极管B极控制电压是对整流桥“-”也就是4脚的电压!而不是对电路GND电压。之前必须断开GND与整流 ...

麻烦指点一下是不是图上这种接法,我按这图通电电路不工作 整流桥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的,全桥整流出来, 电压乘以根号2,快到7805的输入极限了,而且7805是线性稳压,这么高电压发热会很严 ...

好的 了解,原来想的是用7805降压给TTP223供电的工作电流3.5uA应该问题不大,先处理好电路测试一下 不行再改其他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份规格书看看,你就知道了,电压低点,内阻稍大...一般应用,没啥影响的...

好的 后面研究一下,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指点一下是不是图上这种接法,我按这图通电电路不工作 整流桥发热

错了!GND该接到C基本与4脚互换!

网友J:
可以用双向可控龟,控制也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指点一下是不是图上这种接法,我按这图通电电路不工作 整流桥发热

在这里,4脚电位是最低的!GND电位要高于4脚电位,NPN三极管的电流是从C-E!所以,你的做法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4脚电位是最低的!GND电位要高于4脚电位,NPN三极管的电流是从C-E!所以,你的做法是错误的。

感谢感谢  可以了 刚刚焊接测试 能够控制通断了,再请教一下 为什么三极管不控制VCC 反而控制GND,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可以了 刚刚焊接测试 能够控制通断了,再请教一下 为什么三极管不控制VCC 反而控制GND,有什么 ...

可以控制VCC,不过得使用PNP三极管,PNP三极管通常比NPN三极管价格略高,而且选型不太方便。你可以用PMOS管配合NPN三极管控制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控制VCC,不过得使用PNP三极管,PNP三极管通常比NPN三极管价格略高,而且选型不太方便。你可以用PMOS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