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t6为什么pcb封装库打开后没有元件,是版本问题吗?请指教

楼主(2021-11-04):
请指教

网友A:
首先你没说你用的什么软件,其次是PCB封装库不需要打开吧,添加好库文件之后不久可以直接使用吗,如果没有元件说明这个封装库有问题,自己建一个库画元件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B:
是什么EDA软件?如果是AD的话封装库里一些基本的封装都有的,关键是你想用什么原件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