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51单片机同时控制电机,红外遥控,超声波距测?

楼主(2021-11-04):
如题,求指导 思路

网友A:
51有40个引脚除去电源功能引脚,还有32个引脚,剩下的肯定够用的

网友B:
先掌握 分别控制电机,红外遥控,超声波距测。

然后再考虑 同时控制电机,红外遥控,超声波距测

网友C:
我总觉得楼主的意思是说时序同时,如接收分析红外信号的同时也超声波测距,不是说一个单片机能否实现多个功能。

网友D:
选几个IO一般单片机带不动这些,加上开关电路在带

网友E:
能详细点吗,我写了但是不能用,我只有普中的51板子

网友F:
不就用正常IO吗,通过单片机控制

网友G:
每个部分都调通,然后模块化编程耦合起来。就跟搭积木一样

网友H:
Stc8h3k64s4的单片机,46个口,随便用,又便宜,才4块。把4个串口都留出来,方便以后精进学习串口通信用。那也还有38个口

网友H:
做小车吗,我这在做。用个Stc

网友I:
单片机有好多的腿,一般至少有8条码腿。
其中电源用掉两条,其他的一条控制电机,一条红外遥,一条超声波距测,至少还富余3条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