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25xx EEPROM寻址问题 请教下各位大师

楼主:
25xx系列读写 我看到25xx320 的例程 写地址指令只有两个字节 也就是能寻址64K(512k bit)现在的很多25xx都是上兆的 要怎么寻址啊 是在原来的写指令函数里面再加一个字节吗 还是用其它办法 恳请各位大师赐教 十分感谢
例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127537-1.html
  • /****************写地址函数***************/
  • void wrad(unsigned char adh,unsigned char adl,unsigned char i)
  • {
  •         CS=0;
  •         SCK=0;
  •         delaynus(1,2);
  •         for(i=0;i<8;i++)
  •         {
  •         SI=adh&0x80;
  •         delaynus(1,2);
  •         SCK=1;
  •         adh<<=1;
  •         delaynus(1,2);
  •         SCK=0;
  •         }
  •         for(i=0;i<8;i++)
  •         {
  •         SI=adl&0x80;
  •         delaynus(1,2);
  •         SCK=1;
  •         adl<<=1;
  •         delaynus(1,2);
  •         SCK=0;
  •         }
  • }

网友A(2021-11-04):
地址从原来的8位编程16位好像,先发高位地址再发地位地址,具体的看数据手册,手册里面肯定说明。

网友B:
它不是有24位的地址写入吗
它分为8位9位,16位,24位寻址的,数据手册中有说明的

网友C:
看到了 多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