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30源文件是哪个或在哪个文件夹?

楼主(2021-11-04):
(图片)

网友A:
工程文件一般在user或者主目录

楼主:
这个是吗

楼主:
user里多个文件,MAIN.C是主程序 其它的是子程序吗?  以前接触过汇编,现在想学下C,有现成的看很多文件,不知道怎么完成整个程序生成HEX文件。

网友B:
一个一个翻,反正就在那几个文件里面

网友C:
用MDK打开工程,就知道了呗!

网友D:
每个.C文件是一个功能模块,main.c是主程序模块,程序多了就得分开写,方便理解和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C文件是一个功能模块,main.c是主程序模块,程序多了就得分开写,方便理解和移植

都打开 就行吗   不分先后顺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打开 就行吗   不分先后顺序吗

c文件之间不分顺序,你要用哪个函数就#include该函数所在.C文件对应的头文件,你就可以用该函数了,c文件之间可以相互调用函数

网友E:
建议你安装keil,你这是整个项目的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