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H桥的电流检测电路分析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
    刚开始做硬件,以下是我在开源网址上找到的直流有刷电机驱动电路,在分析电路的时候遇到了我的知识盲区,希望有大佬指点迷津。
    图1中在H桥下面串联了一个0.02欧的采样电阻,经过集成运算放大器放大之后,输出给STM32来采集。LM358是双通道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我根据电路图将两个双通道分开(如图2),一个集成运算放大电路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而另一个好像是电压跟随电路,但是这个电压跟随电路的输出接到同相比例放大电路的输入是什么意思?有何作用?

我还找了另外一个电流检测电路(图3),运算放大器的u+加了一个0.8V的电压,视频分析是说给信号添加一个抬升电压,请问这个输入输出的关系需要如何计算?下面是我的计算(图4),但是得不到与视频中一样的公式

先感谢各位回答解惑啦,谢谢

网友A(2021-11-04):
运放就是虚短和虚断,不要去算电流,也不要去算电阻。直接套公式计算放大倍数。那个0.8v直接把所有的值加0.8v

网友B:
這就是一個電流電壓轉換器 , I to V ?

网友C:
第一个得看看前级3.3V是怎么产生的。
KCL少个负号。两边电流都是流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一個電流電壓轉換器 , I to V ?

是的 需要检测电流 通过电阻转化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得看看前级3.3V是怎么产生的。
KCL少个负号。两边电流都是流入的..

3.3V是外接电源
KCL添加负号后还是得不到0.8+同相放大的公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运放就是虚短和虚断,不要去算电流,也不要去算电阻。直接套公式计算放大倍数。那个0.8v直接把所有的值加0. ...

公式不就是通过虚短虚断求出来的吗 我推导的结果跟别人的结果不一样,我想知道我错在哪里了,要不然心里难受

网友E:
你直接用一片INA181比这个效果好吧 那是专门干电流检测这活的 封装体积还小

网友F(2023-05-27):
嗯,试用ina181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