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fifo的ov7670的摄像头的各个引脚要连在stm32的哪些引脚上

楼主(2021-11-04):
各位大神,求指导

网友A:
不是所有STM32的CPU有的带摄像头接口,要查具体的说明书,芯片不同,接口也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STM32的CPU有的带摄像头接口,要查具体的说明书,芯片不同,接口也是不同的。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