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的单片机按键消抖程序分享

楼主(2021-11-04):
/*独立按键三行*/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define KEYPORT P3
void Key_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KEYPORT^0xff;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Read();
  if(Trg & 0x08)//S4按下
  {
      //操作1
  }
  if(Trg & 0x04)//S5
  {
     //操作2
  }
  //其他程序
}
}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确实不错,实际应用非常好。

网友B(2023-03-30):
谢谢分享,这个非常不错

网友C:
这个按键消抖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按键消抖的原理是什么

这不是消抖,这只是下降沿触发
没按键时
KEYPORT => 0xFF
ReadData => 0xFF ^ 0xFF => 0x00
Trg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 0x00
Cont => 0x00

P30 按下
KEYPORT => 0xFE
ReadData => 0xFE ^ 0xFF => 0x01
Trg => 0x01 & (0x01 ^ 0x00) => 0x01 & 0x01 => 0x01 (P30下降沿触发)
Cont => 0x01

P30 继续按下
KEYPORT => 0xFE
ReadData => 0xFE ^ 0xFF => 0x01
Trg => 0x01 & (0x01 ^ 0x01) => 0x01 & 0x00 => 0x00
Cont => 0x01

所以放在whil(1)是没有消抖效果的
必需以固定的时间(如10ms)来扫描才可以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