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字钟的例子吗?显示,时钟芯片都什么合适?

楼主:
有数字钟的例子吗,分享下呗。给点建议,用什么芯片好,显示,时钟芯片都什么合适。

网友A(2021-11-05):
你是准备用数字电路来做,还是单片机来做?本坛都有上百个例子可供参考

网友B:
这是我做的时钟:献丑了

网友C:
ds3231

ds3231,自带温度显示

ds3231,自带温度显示

网友D:
什么芯片啊,我只有430系列的

网友E:
是学习用还是想实用?实用的话不适合使用OLED屏,学习的话什么样的时钟芯片都可以。
显示多种多样,采用LED数码管的话可以选用TM1637、TM1650等来驱动,单片机可以省去很多事。
一般时钟芯片使用DS1302,也可以采用PCF8563,这些精度稍差,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校一次,不在乎钱的话可以用DS3231,也可以加装GPS模块自动校时,但是GPS模块需要放到室外麻烦。
自动校时也可以使用ESP8266进行网络校时(GPS和网络校时,一般24小时一次就够了),一般选用ESP-12F模块,简单一点的就是12F工作在AT模式下,和单片机之间用串口使用AT命令进行数据传输;复杂一点的就是取消单片机,直接利用ESP-12F的内部单片机进行控制,ESP-12F可以使用Arduino进行编程,比较容易入手,例程也不少,愿意的话也可以取消时钟芯片,利用12F走时,定时调校时间,但是断电重启得自动或者手动连网一次获取当前时间(断电内部时间数据丢失了),这是外围电路最少的一种应用了。

网友F:
DS3231时钟IC,16引脚的,SOP8价格高点,但实际上可以在SOP16封装焊盘改动一下,两种封装都可以用
GPS校正
4英寸大数码管,一个数字有一个手掌那么大,霸气又实用
思路:备用两个电池,一个是CR2032电池,这是给时钟芯片备用的
一个是锂电池,2032尺寸的,能供单片机工作20分钟左右就行,喜欢玩的,可以用超级电容代替
12V供电,正常使用时可以给锂电池进行充电,GPS不工作.12V供电拔下之后触发GPS工作,一般来说,10分钟之内都是可以搜索到卫星校正时间的,
一年校正一次就行,或者是不用校正,3231走时还是很准确的

DS1302这种就不要了,走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