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根据红外避障模块焊的电路为何探测距离每路都不一样

楼主(2021-11-04):
一共5路三个lm393,基准电压就一个,没用可调电阻。直接用10k和2.4k分压的4v左右。现在焊了三路,三路探测距离最远的30多厘米,最近的才12多厘米。电阻取值都一样的。为什么差距那么大,难道红外接收管的原因?

网友A:
因为的精度,只要你价格无所谓选高品质的探头。
别以为五块钱买个数字万用表真的就是“高精度万能表”了。

网友B:
两脚的接收管,如果不加放大电路, 最多只能30厘米左右的距离, 发射管如果不通过载波发射,也很难超过一米。所以,1确认接收管是否有放大电路,(或者换三脚的接收头),2,查验代码,发射管发射时,是否通过载波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脚的接收管,如果不加放大电路, 最多只能30厘米左右的距离, 发射管如果不通过载波发射,也很难超过一米。所 ...

大哥,这就是1块多那个模块的电路 ,自己焊的,啥放大载波都没有。有一路都达到40厘米左右了,短的才十几厘米。测了接收管的电压不一致,越接近基准电压的检测距离也远。那路40厘米左右的接收管脚电压4.02v,基准输入电压4.01v……

网友B:
这种红外对管差不多就是十几,二十厘米的距离,公共厕所里的感应龙头就是用的这种对管,你看看能有多少距离? 其实你要做避障小车,这点距离还不够么?小车本身长度也就20厘米上下,能有20厘米相当于一辆车的距离足够了,真要距离太远反而计算上会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