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5编译时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楼主(2021-11-04):
我写的是DAC代码,现在还在测试阶段然后用的DAC芯片是TLC5615C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CSCLK = P2^3;
sbit DACCS = P2^4;
sbit DACDIN  = P2^5;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uint Set_DAC(uint dacvalue)
{
         uchar i;
        uint dat;
        dat = dacvalue;
        dat &= 0x03ff;
        DACCS  = 0;
        DACSCLK = 0;

        for(i=0;i<12;i++)
        {
         if(dat & 0x02ff)
                        DACDIN = 1;
                else
                        DACDIN = 0;
                DACSCLK = 1;
                dat <<= 1;
                DACSCLK = 0;
        }
        DACCS = 1;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int d;
        d=0x00f0;
        Set_DAC(d);
        while(1);
}

这是编译信息

这是编译信息

这是芯片

这是芯片

网友A:
根据上面提示,是keil版本未破解,是功能受限版:restricted version。 先破解了再试下是不是可以产生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上面提示,是keil版本未破解,是功能受限版:restricted version。 先破解了再试下是不是可以产生hex文 ...

已经破解了的,其他工程是可以生成HEX文件,就这个工程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破解了的,其他工程是可以生成HEX文件,就这个工程不行

我又重新新建了工程,还是不行,以前的工程就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B:
我之前也出现过此类问题,一般重启电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