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方式显示DS1302时钟的问题,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11-04):
#include<reg52.h>  // 定义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定义函数文件

unsigned char Sce,Min,Hour;//Sce秒,Min分,Hour时
unsigned char y = 2; //定时器0中断时间y 设置ms

sbit wei = P2^7; //定义位选
sbit du = P2^6;        //定义段选
sbit TSCLK = P1^0;//DS1302 时钟线  SCLK
sbit TIO = P1^1; //DS1302 数据线   IO
sbit TRST = P1^2;//DS1302 使能端   CE

/*共阴级数码管段选码*/
unsigned char code numdu_data[]= {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

/*共阴级数码管位选码*/
unsigned char code numwei_data[]={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共阴级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Sce,Min,Hour)
{
        unsigned char Scege,Sceshi,Minge,Minshi,Hourge,Hourshi;
        static unsigned char i;//静态变量

         Scege = Sce%10;//  12/10=1_2 取余2
         Sceshi = Sce/10;// 12/10=1_2 取商1

         Minge = Min%10;//  12/10=1_2 取余2
         Minshi = Min/10;// 12/10=1_2 取商1

         Hourge = Hour%10;// 12/10=1_2 取余2
         Hourshi = Hour/10;// 12/10=1_2 取商1

         P0 = 0XFF;
         wei = 1;//位选码打开
         P0 = numwei_data[i];
         wei = 0;//锁存位选码

         switch(i)
         {
         //        如果是0 段选打开 P0等于数组里面的值 锁存段选 返回
                 case 0: du = 1; P0 = numdu_data[Scege];   du = 0; break;
                case 1: du = 1; P0 = numdu_data[Sceshi];  du = 0; break;
                case 2: du = 1; P0 = numdu_data[22];      du = 0; break;
                case 3: du = 1; P0 = numdu_data[Minge];   du = 0; break;
                case 4: du = 1; P0 = numdu_data[Minshi];  du = 0; break;
                case 5: du = 1; P0 = numdu_data[22];      du = 0; break;
                case 6: du = 1; P0 = numdu_data[Hourge];  du = 0; break;
                case 7: du = 1; P0 = numdu_data[Hourshi]; du = 0; break;
         }
         i++; //i自加
         if(i == 8)//因为numwei_data[]里面只有8个元素,所以只能加到8
                 i = 0;//清零

}
/*定时器0中断寄存器配置*/
void Timer_0()
{
        TMOD = 0X01;//配置TMOD寄存器 定时器0在16位工作模式下
        TH0 =((65535-921)*y)/256;//1ms 把初值放入高8位
        TL0 =((65535-921)*y)%256;//1ms 把初值放入低8位
        EA = 1;//总中断打开
        ET0 = 1;//TO溢出中断允许位
        TR0 = 1;//允许定时0开始计数
}
/*定时器0溢出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it() interrupt 1
{
        TH0 =((65535-921)*y)/256;//1ms 把初值放入高8位
        TL0 =((65535-921)*y)%256;//1ms 把初值放入低8位
        display(Sce,Min,Hour);//共阴级数码管显示函数
}
/*DS1302写数据*/
void DS1302_wirte_dat(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发送数据次数变量

        TRST = 0;//        CE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SCLK 拉低时钟线
        TRST = 1;//CE 拉高使能端 产生上升沿 允许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 // 执行8次将8位字节的数据写入
        {
                TSCLK = 0; //SCLK 拉低时钟线
                TIO = cmd & 0x01;//写入一位数据 从最低位开始写入
                TSCLK = 1;// TSCLK产生上升沿时执行写入数据 数据被DS1302读取
                cmd >>= 1;//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执行8次将8位字节的数据写入
        {
                TSCLK = 0;//SCLK 拉低时钟线
                TIO = dat & 0x01;//写入一位数据 从最低位开始写入
                TSCLK = 1;// TSCLK产生上升沿时执行写入数据 数据被DS1302读取
                dat >>= 1;//右移一位
        }
}
/*DS1302读数据*/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dat(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dat;//i发送数据次数变量 dat存放读取数据的变量

        TRST = 0;//        CE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SCLK 拉低时钟线
        TRST = 1;//CE 拉高使能端 产生上升沿 允许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 // 执行8次将8位字节的数据写入
        {
                TSCLK = 0;        //SCLK 拉低时钟线
                TIO = cmd & 0x01; //写入一位数据 从最低位开始写入
                TSCLK = 1;// TSCLK产生上升沿时执行写入数据 数据被DS1302读取
                cmd >>=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 执行8次将8位字节的数据写入
        {
                TSCLK = 0;//SCLK 拉低时钟线
                dat >>= 1;//读取数据变量dat右移一位
                if(TIO == 1) //如果TIO是高电平(为1)
                        dat |= 0x80;//那么读取数据变量dat或等于1000 0000
                TSCLK = 1;//将SCLK时钟线拉高 准备下次通信
        }
        return dat;//得到的值返回
}
/*数据转换成BCD码 十进制转换成BCD码*/
unsigned char Dat_Chg_BCD(unsigned char dat)
{                                                                           //45
        unsigned char dat1,dat2;
        dat1 = dat / 10;// 45/10=4_5 取值4
        dat2 = dat % 10;// 45/10=4_5 取值5
        dat2 = dat2 + dat1 * 16;// 5+4*16=69
        return dat2;//得到的值69返回
}
/*BCD码转换成数据 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unsigned char BCD_Chg_Dat(unsigned char dat)
{                                                                           //69
        unsigned char dat1,dat2;
        dat1 = dat /16;// 69/16 = 4_5取值4
        dat2 = dat %16;// 69/16 = 4_5取值5
        dat2 = dat2 + dat1 *10;//5+4*10=45
        return dat2;//得到的值45返回
}

void main()
{
        Timer_0();//定时器0寄存器配初始化

        DS1302_wirte_dat(0x8e,0);//关闭DS1302的写保护 好方便往里面写数据
        DS1302_wirte_dat(0x80,Dat_Chg_BCD(30));//写秒初始显示时间  往DS1302里面需要转换成BCD码才能写进去
        DS1302_wirte_dat(0x82,Dat_Chg_BCD(15));//写分初始显示时间
        DS1302_wirte_dat(0x84,Dat_Chg_BCD(12));//写分初始显示时间
        DS1302_wirte_dat(0x8e,0x80);//打开DS1302的写保护 写不进数据

        while(1)
        {
                DS1302_wirte_dat(0x8e,0);//关闭DS1302的写保护 好方便往里面写数据
                Sce = BCD_Chg_Dat(DS1302_Read_dat(81));//读秒
                Min = BCD_Chg_Dat(DS1302_Read_dat(83));//读分
                Hour = BCD_Chg_Dat(DS1302_Read_dat(85));//读时
                DS1302_wirte_dat(0x8e,0x80);//打开DS1302的写保护 写不进数据

        }

}

楼主:
数码管只显示,几个零,也不走时,不明白,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写读取的函数的时候,写的是十进制,前面忘记加0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