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c8f2k64芯片连接16针脚的LCD1602并显示数据

楼主(2021-11-04):
因为要尽量轻量化所以希望能不加的模块就不加

网友A:
只要两者使用相同电源电压不需要增加额外硬件。

网友B:
你这种情况直接使用FPC接口的,然后加一个FPC端子就行,但是因为失去了模块,你要自己做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