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一个STC8a8k单片机程序?求思路

楼主(2021-11-05):
按下p52增加500ms灯亮的时间
按下p53减少500ms灯亮的时间

网友A:
简单点的:
if(P52_Down)   light500ms++;
if(P53_Down)   light500ms--;

严谨一点的:
if(P52_Down)
{
  if(light500ms < MAX) light500ms++;
  P52_Down = 0;
}
if(P53_Down)   light500ms--;
{
  if(light500ms > MIN)light500ms--;
  P53_Down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
if(P52_Down)   light500ms++;
if(P53_Down)   light500m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