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2021-11-05):
          各位大神大家好,一个程序我弄了很久多天了实在弄不了,特来求教!!! 程序功能:我设置了四个按键,一个加键(k1jia),一个减键(k2jian),用来设置数据的,开机从24C02里读取数据,用这两键调节读出的数据,这数据是调用延时函数次数的,如不调节则调用延时函数的次数为读出的数据
,第三个键是开关键(kaiguan),点动一下开关键,小灯(out)点亮,经延时后熄灭。第四个键是写入键(k3ws),按下后将数据写入AT24C02为下次上电做读数据准备。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jia=P1^1;
sbit k2jian=P1^3;
sbit k3ws=P1^4;        //写入数据键
sbit out=P2^7; //小灯,为1时点亮
sbit scl=P2^0;
sbit sda=P2^1;
sbit kaiguan=P3^3;//开关键
unsigned char a=0,b=1,c;
void delay10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7;c>0;c--)
        for(b=74;b>0;b--)
            for(a=95;a>0;a--);
}
void delay88m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5;c>0;c--)
        for(b=212;b>0;b--)
            for(a=40;a>0;a--);
}
uchar anzhi()
{
if((k1jia==0)&&(a<36))
  {        delay88ms();
        if((k1jia==0)&&(a<36))
         {        a=a+1;
                while(!k1jia);
                return a;
         }
}
  if((k2jian==0)&&(a>1))
  {        delay88ms();
        if((k2jian==0)&&(a>1))
         {        a=a-1;
                while(!k2jian);
                return a;
         }

  }
   else
   return a;
}

void delay7us()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a;
    for(a=2;a>0;a--);
}
   void init()
{sda=1;
  delay7us();
   scl=1;
delay7us();
}
/*启动信号函数*/
void start()  //启动信号函数
{ scl=1;
   sda=1;
   delay7us();
  sda=0;
   delay7us();
}
/*写一个字节的函数*/
void write_iic_byte(uchar dat)

{ uchar i;
   scl=0;  /*主机拉低为的是SDA数据线
                   可以发生变化并为SDA拉高,让
                   接受设备接收数据做准备*/
        /*发送八位数据*/
   for(i=0;i<8;i++)
    { if(dat&0X80)
             sda=1;/*主机将数据1存入SDA*/
         else
                 sda=0;/*主机将数据0存入SDA
                                ,也可认为是存入一个
                                存储器*/
          scl=1;  /*主机将时钟数据线拉高*/
           delay7us(); /*延时接收设备在此期间
                                  自动取走*/
           dat=dat<<1;/* 数据左移一位,次高位
                              变成发送数据位*/
                scl=0;/*时钟线拉低为更改发送数据
                           位做准备,只有其为低数据线
                           上的数据才会发生改变。*/
           delay7us();
}
     sda=1;
              /*释放数据线*/
  }
/*读一个字节的函数*/
uchar read_iic_byte()
{ uchar i,v;/*暂时为空变量,8次后
                             存储要保存的数据*/
   sda=1;/*主机释放数据线,这数据
                  状态以后有发送设备决定*/
   scl=0;/*主机将时钟信号线拉低,
                   /*SDA线上的数据才会改变*/
   /*从设备发送八位数据*/
   for(i=0;i<8;i++)
        { v=v<<1; /*第一次循环无意义,以后
                          发送用*/
          scl=1;  /*以后发送期间数据稳定*/
         delay7us();/*延时使主机有时间取走
                           数据*/
         if(sda) /*SDA发送从设备里最高位数据
                          1,第一次循环从此发送第一
                          位数据*/
                v=v|0X01;/*把1传入变量V的最低位*/
        scl=0;         /*时钟线拉低发送数据由发送
                           设备自动改变*/

        delay7us();/*延时使时钟线可靠拉低
                                 ,有充足时间数据被读走
                                 */
        }
        return v; /*被读的数据存在V中,
                          作为返回值/*返回*/
}

void stop()//停止信号函数
{scl=1;
  sda=0;
  delay7us();
  sda=1;
  delay7us();
}
  /*检测应答信号        */
void checkack()
{uchar i;
  scl=0;
  sda=0;
  delay7us();
  scl=1;
  delay7us();
  while((sda==1)&&(i<250) )
           i++;
   scl=0;
   }
/* 产生非应答信号*/
void noack()
{scl=0;
  sda=1;
  delay7us();
  scl=1;
  delay7us();
  scl=0;
}
/*产生应答*/
/*void ack()
{ scl=0;
   sda=0;
   delay7us();
   scl=1;
   delay7us();
   scl=0;
}        */
void main()
{EA=1;
IT0=0;
EX0=1;
while(1)
  {
  do
    {
          init();
          start();
          write_iic_byte(0XA0);
          checkack();
          write_iic_byte(0);
          checkack();
          start();
          write_iic_byte(0XA1);
          checkack();
           a=read_iic_byte();
           noack();
           stop();

          // delay88ms();
          // b=b-1;
        }
        while(0);

         out=0;

                }

        while(1)

          {if(kaiguan==0)
           {out=1;
                for(c=0;c<a;c++)
                      {
                            delay100ms();
                   }
                  out=0;
           }
        }
        }
void ex0_iic() interrupt 0
{
               init();
                  start();
                  write_iic_byte(0XA0);
                  checkack();
                             write_iic_byte(0);
                           checkack();
                          write_iic_byte(a);
                           checkack();
                           stop();

}

网友A:
首先,你在main函数里面的第一个do{}while读取EEPROM数据最好是写个函数封装一下,然后在进入main函数初始化之后调用,这样代码看起来顺心点。
其次是ex0的外部中断,这个里面不建议做这么麻烦的eeprom数据的读写操作,你可以同样封装为一个函数,然后放在main函数的while里面,通过标志位去操作。在外部中断里面只执行标志位置位的操作。
最后不知道你到底是想问什么问题,你把你的功能说出来了,然后放一段代码在这儿让别人看,能看出啥,是功能无法实现还是代码哪里有问题?单纯的一段代码反正我是没心情看下去的,更何况是这种层次感不明确的代码。

网友B: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就告诉你了, sda=0;再应答是错误的,就是不理会

楼主:
我的功能是用两个按键改变量数值,把数值再用另一个按键写入2402,然后再次上电后读取数据,谢谢您的指导,我封装一下函致试试看,如果不封函数,而是在主函数中写出读写操作的流程程序,两个语句中加了个while结果仿真就既不读也不写干脆罢工了,电平指示不在交替变化了,if语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就告诉你了, sda=0;再应答是错误的,就是不理会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另一个帖子里就告诉你了, sda=0;再应答是错误的,就是不理会

大神我这是单字节操作,应答函数并没有调用呀?我注释掉了呀?怎么还会出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这是单字节操作,应答函数并没有调用呀?我注释掉了呀?怎么还会出问题吗

checkack();
这个函数是错误的
每个向24Cxx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之后都要应答

楼主:
原来是主机检测应答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