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进制用C语言怎么转ascii码?

楼主(2021-11-05):
比如数据200
就是0xc8    上机位不支持自动转换,就是发 0x32 0x30 0x30
数据是变量用C语言怎么转换??

网友A:
int Temp;

if(IR)
{
Temp = Temp * 10 + (buf - '0');
}

网友B:
如果,你发16进制文本(C8), 还好转一些,发10进制文本(200) 会相当复杂, 因为长度不定,要多很多if
如果单片机收到后要快速处理的话,会有较大影响,建议最好是在上位机增加16进制功能。

另外,你可以在输入文本的地方, 按住 ALT 用小键盘输入: 200  然后ALT放手, 会出现  è  这样一个字符,然后发出去就是 C8 了……

网友C:
        uint32_t q=200;
        int8_t ch[10],*pch=&ch[3];
        *pch--=0;
        for (;q>0;){
                *pch--="0123456789"[q%10];
                q/=10;
        }

网友D:
搞清楚16进制数与ascii的关系  整数0 对应的ascii码就是十进制的30,要人工转换就是 30+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