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网线测试仪电路

楼主(2021-11-05):
近期自制了一款低成本网线测试仪,使用一片锂离子电池作为电源,非常实用。现将电路原理图贴出,PCB使用嘉立创EDA绘制。

网友A:
图不清晰呀。看不出是什么芯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清晰呀。看不出是什么芯片呀

振荡芯片SN74LVC1G14但施密特反相器(贴片),时序分配电路还是常用的CD4017BE(DIP).当然,如果不考虑静态功耗,振荡电路也可以使用常用的555时基电路。

楼主:
电池也可以使用4V250F的法拉电容代替。效果不错。

楼主:
水晶头接口选择RJ45  58-8P8C型间距2.54mm的全塑RJ45插座58  90°卧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清晰呀。看不出是什么芯片呀

已经重新上传电路图

网友B:
俄罗斯电子爱好者做的一款功能很强大,已经有不少人在仿制
http://www.51hei.com/bbs/dpj-214788-1.html

网友C:
有问题,你把led上的反向二极管省掉了,通过PIN7 8的网线形成回路,没有考虑到PIN7 8断线的话,无法形成回路怎么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你把led上的反向二极管省掉了,通过PIN7 8的网线形成回路,没有考虑到PIN7 8断线的话,无法形成回 ...

如果同时断了7,8号线,这个网线肯定还有其他断线,还有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款功能很强大,已经有不少人在仿制

这个很牛,但是还用到了MCU 感觉一个小仪器不需要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牛,但是还用到了MCU 感觉一个小仪器不需要这么复杂

阿里巴巴与阳春白雪同样各有市场。

网友E:
不错,5V电源吗?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5V电源吗?搞个玩玩

3.7-5V都可以,不要超过5V.因为1G14是74系列电路,电压不能超过5V.

网友F(2021-12-05):
用555震荡,4017计数移位做过一个,通过改变震荡频率改变高低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555震荡,4017计数移位做过一个,通过改变震荡频率改变高低速测试

555确实不错,如果为了降低功耗,也可以将555改成7555

网友B:
你的这个没我发出来的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没我发出来的那个好

阳春白雪与阿里巴巴各有所需,对于常用的网线的测试,简单就能够够用!花里胡哨意义不大。

网友G(2022-01-11):
看了原理图觉得还可以改进下:网线有8条,LED只有6组,如果7 8断线了没有了回路,所有LED都不亮,能不能公共端接在一起,网口的7 8脚也接上led, 4017用上5 6脚,正好8LED扫描完, 9脚接到RESET, 这样任何一条线都能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原理图觉得还可以改进下:网线有8条,LED只有6组,如果7 8断线了没有了回路,所有LED都不亮,能不能公 ...

网线的距离一般不短,公共端不可能接到一起。除非多一条线或者做成传统网线测试仪那种利用反向二极管获得电流回路。7,8线同时断路的情况一般不多,如果出现,网线有可能已经不止2条线断了,也许更多的线断,此时,网线修复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