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输出电压后如果电流在100uA以内,是否还会拉低输入的电压?怎么避免这...

楼主(2021-11-05):
DC-DC电路,输出电压后如果电流在100uA以内,是否还会拉低输入的电压?怎么避免这种情况?需要监测电池电压做电量换算

在智能手环、TWS蓝牙耳机、计步器等电池容量很小的产品中,一般不会用LDO做降压,因为损耗较大。基本会用DC-DC芯片或者电荷泵MC34063这种芯片。深圳芯纳的XA2302B和凌特(ADI)的LTC1517 谁用过的?

TC1517ES5-3.3升降压IC 在输出3.3V负载为100uA的时候 会拉低输入电压多少V?(输入电压是单节锂电池电压,电压在3-4.2V之间)

如果换成XA2320B同等的输出和负载  输入的电压会不会拉低的更少?因为我需要监测电池电压,DC-DC电压拉低了电量就不准了,不过应该可以做补偿?

从电压的角度有哪些方法可以更精准的检测电池电量?(目前已经加了运放跟随进行了阻抗变换来抵消MCU AD口输入阻抗影响到检测准度的问题,同时MCU是不能断电的,意味着DC-DC要能工作,才有电源供给采样的MCU)目前暂时不采用电量计的方法,实现的周期较长

网友A:
任何降压芯片都有损耗,如果电池容量很小,而单片机又不能断电,那么说明单片机大部分时间是在休眠状态,当单片机处于休眠状态的时候,用电大户就是降压芯片了,因为要持续不断的工作给单片机供电。所以说,需要经常休眠的单片机,只要支持宽电压,就绝对不应该用降压芯片。

网友B:
楼上正确。如果非要降压,也要用低功耗的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降压芯片都有损耗,如果电池容量很小,而单片机又不能断电,那么说明单片机大部分时间是在休眠状态,当 ...

DC-DC  你有更好的方法?LDO更加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确。如果非要降压,也要用低功耗的降压芯片。

我也想找直接用电池电压供过去的芯片!但是我这个项目是属于二次开发  很多都没评估足够!

楼主:
说到关键细节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特别是在误操作,或者电池快要没电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压就会变化较大了。像TWS耳机和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这些产品电池也是很小,是如何做到精准测量电量的呢?电池也很小!难道都是用的电量计?

网友C:
100UA电流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D:
看输入电压源的内阻,内阻特别大100uA才能明显拉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DC  你有更好的方法?LDO更加损耗大!

不是说DC-DC, LDO 哪个损耗大,而是说,单片机做为整个电路中的“灵魂”,本身应该不需要用降压芯片,然后由不依赖降压芯片的单片机去控制降压芯片是否工作,在合适时候开关降压芯片,来供其它需要降压芯片的外围设备使用,达到真正的高效低损耗。做到了这一步,DC-DC, LDO 的选择就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