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利用单片机制作一个遥控器,问题求解

楼主(2021-11-05):
/************* 发送脉冲函数 **************/
void        IR_TxPulse(u16 pulse)
{
        tx_cnt = pulse;
        B_Space = 0;        //发脉冲
        CCAPM2 = 0x48 | 0x04 | 0x01;        //工作模式 0x00: PCA_Mode_Capture,  0x42: PCA_Mode_PWM,  0x48: PCA_Mode_SoftTimer
        CR = 1;                //启动
        while(CR);
        P_IR_TX = IR_TX_OFF;
}

代码中 CCAPM2   有什么用求解   在代码中也没看见CCAP2L 和CCAP2H 附值  搞不懂这段有什么用   求大神指点

以下是下载的代码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Demo Programme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宏晶科技的资料及程序   */
/*---------------------------------------------------------------------*/

/*************        本程序功能说明        **************

用户可以在宏定义中改变MCU主时钟频率. 范围 8MHZ ~ 33MHZ.

红外接收程序。模拟市场上用量最大的NEC的编码。

用户可以在宏定义中指定用户码.

使用PCA0软件定时产生38KHZ载波, 1/3占空比, 每个38KHZ周期发射管发射9us,关闭16.3us.

使用开发板上的16个IO扫描按键, MCU不睡眠, 连续扫描按键.

当键按下, 第一帧为数据, 后面的帧为重复争,不带数据, 具体定义请自行参考NEC的编码资料.

键释放后, 停止发送.

******************************************/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U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15Fxxxx.H"

/*************        红外发送相关变量        **************/
#define        User_code        0xFF00                //定义红外用户码

sbit        P_IR_TX   = P3^7;        //定义红外发送端口
#define        IR_TX_ON        0
#define        IR_TX_OFF        1

u16                PCA_Timer0;        //PCA2软件定时器变量
bit                B_Space;        //发送空闲(延时)标志
u16                tx_cnt;                //发送或空闲的脉冲计数(等于38KHZ的脉冲数,对应时间), 红外频率为38KHZ, 周期26.3us
u8                TxTime;                //发送时间

/*************        IO口定义        **************/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        IO键盘变量声明        **************/

u8        IO_KeyState, IO_KeyState1, IO_KeyHoldCnt;        //行列键盘变量
u8        KeyHoldCnt;        //键按下计时
u8        KeyCode;        //给用户使用的键码, 1~16有效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ms(u8 ms);
void        DisableHC595(void);
void        IO_KeyScan(void);
void        PCA_config(void);
void        IR_TxPulse(u16 pulse);
void        IR_TxSpace(u16 pulse);
void        IR_TxByte(u8 dat);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CA_config();
        P_IR_TX = IR_TX_OFF;

        EA = 1;                                                //打开总中断

        DisableHC595();                //禁止掉学习板上的HC595显示,省电

        while(1)
        {
                delay_ms(30);                //30ms
                IO_KeyScan();

                if(KeyCode != 0)                //检测到键码
                {
                        TxTime = 0;
                                                                //一帧数据最小长度 = 9 + 4.5 + 0.5625 + 24 * 1.125 + 8 * 2.25 = 59.0625 ms
                                                                //一帧数据最大长度 = 9 + 4.5 + 0.5625 + 8 * 1.125 + 24 * 2.25 = 77.0625 ms
                        IR_TxPulse(342);        //对应9ms,同步头                9ms
                        IR_TxSpace(171);        //对应4.5ms,同步头间隔        4.5ms
                        IR_TxPulse(21);                //开始发送数据                        0.5625ms

                        IR_TxByte(User_code%256);        //发用户码低字节
                        IR_TxByte(User_code/256);        //发用户码高字节
                        IR_TxByte(KeyCode);                        //发数据
                        IR_TxByte(~KeyCode);                //发数据反码

                        if(TxTime < 56)                //一帧按最大77ms发送, 不够的话,补偿时间                108ms
                        {
                                TxTime = 56 - TxTime;
                                TxTime = TxTime + TxTime / 8;
                                delay_ms(TxTime);
                        }
                        delay_ms(31);

                        while(IO_KeyState != 0)        //键未释放
                        {
                                IR_TxPulse(342);        //对应9ms,   同步头                9ms
                                IR_TxSpace(86);                //对应2.25ms,同步头间隔        2.25ms
                                IR_TxPulse(21);                //开始发送数据                                 0.5625ms
                                delay_ms(96);
                                IO_KeyScan();
                        }
                        KeyCode = 0;
                }
        }
}
/**********************************************/

//========================================================================
// 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ms,要延时的ms数, 这里只支持1~255ms.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
void  delay_ms(u8 m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3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DisableHC595(void)
{
        u8        i;
        P_HC595_SER   = 1;
        for(i=0; i<20; i++)
        {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

/*****************************************************
        行列键扫描程序
        使用XY查找4x4键的方法,只能单键,速度快

   Y     P04      P05      P06      P07
          |        |        |        |
X         |        |        |        |
P00 ---- K00 ---- K01 ---- K02 ---- K03 ----
          |        |        |        |
P01 ---- K04 ---- K05 ---- K06 ---- K07 ----
          |        |        |        |
P02 ---- K08 ---- K09 ---- K10 ---- K11 ----
          |        |        |        |
P03 ---- K12 ---- K13 ---- K14 ---- K15 ----
          |        |        |        |
******************************************************/

u8 code T_KeyTable[16] = {0,1,2,0,3,0,0,0,4,0,0,0,0,0,0,0};

void IO_KeyDelay(void)
{
        u8 i;
        i = 60;
        while(--i)        ;
}

void        IO_KeyScan(void)        //50ms call
{
        u8        j;

        j = IO_KeyState1;        //保存上一次状态

        P0 = 0xf0;        //X低,读Y
        IO_KeyDelay();
        IO_KeyState1 = P0 & 0xf0;

        P0 = 0x0f;        //Y低,读X
        IO_KeyDelay();
        IO_KeyState1 |= (P0 & 0x0f);
        IO_KeyState1 ^= 0xff;        //取反

        if(j == IO_KeyState1)        //连续两次读相等
        {
                j = IO_KeyState;
                IO_KeyState = IO_KeyState1;
                if(IO_KeyState != 0)        //有键按下
                {
                        F0 = 0;
                        if(j == 0)        F0 = 1;        //第一次按下
                        else if(j == IO_KeyState)
                        {
                                if(++IO_KeyHoldCnt >= 20)        //1秒后重键
                                {
                                        IO_KeyHoldCnt = 18;
                                        F0 = 1;
                                }
                        }
                        if(F0)
                        {
                                j = T_KeyTable[IO_KeyState >> 4];
                                if((j != 0) && (T_KeyTable[IO_KeyState& 0x0f] != 0))
                                        KeyCode = (j - 1) * 4 + T_KeyTable[IO_KeyState & 0x0f] + 16;        //计算键码,17~32
                        }
                }
                else        IO_KeyHoldCnt = 0;
        }
        P0 = 0xff;
}

/************* 发送脉冲函数 **************/
void        IR_TxPulse(u16 pulse)
{
        tx_cnt = pulse;
        B_Space = 0;        //发脉冲
        CCAPM2 = 0x48 | 0x04 | 0x01;        //工作模式 0x00: PCA_Mode_Capture,  0x42: PCA_Mode_PWM,  0x48: PCA_Mode_SoftTimer
        CR = 1;                //启动
        while(CR);
        P_IR_TX = IR_TX_OFF;
}

/************* 发送空闲函数 **************/
void        IR_TxSpace(u16 pulse)
{
        tx_cnt = pulse;
        B_Space = 1;        //空闲
        CCAPM2 = 0x48 | 0x01;        //工作模式 0x00: PCA_Mode_Capture,  0x42: PCA_Mode_PWM,  0x48: PCA_Mode_SoftTimer
        CR = 1;                //启动
        while(CR);
        P_IR_TX = IR_TX_OFF;
}

/*************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IR_TxByte(u8 dat)
{
        u8 i;
        for(i=0; i<8; i++)
        {
                if(dat & 1)                IR_TxSpace(63),        TxTime += 2;        //数据1对应 1.6875 + 0.5625 ms
                else                        IR_TxSpace(21),        TxTime++;                //数据0对应 0.5625 + 0.5625 ms
                IR_TxPulse(21);                        //脉冲都是0.5625ms
                dat >>= 1;                                //下一个位
        }
}

//========================================================================
// 函数: void        PCA_config(void)
// 描述: PCA配置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PCA_config(void)
{
        //  PCA0初始化
        CCON = 0x00;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
        CCAPM0  = 0x48 | 0x01;        //工作模式 + 中断允许 0x00: PCA_Mode_Capture,  0x42: PCA_Mode_PWM,  0x48: PCA_Mode_SoftTimer
        PCA_Timer0 = 100;                //随便给一个小的初值
        CCAP0L = (u8)PCA_Timer0;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CCAP0H = (u8)(PCA_Timer0 >> 8);        //后写CCAP0H

        PPCA = 1;        //高优先级中断
        CMOD  = (CMOD  & ~0xe0) | 0x08;        //选择时钟源, 0x00: 12T, 0x02: 2T, 0x04: Timer0溢出, 0x06: ECI, 0x08: 1T, 0x0A: 4T, 0x0C: 6T, 0x0E: 8T
        CH = 0;
        CL = 0;
        CR = 0;
        tx_cnt = 2;
}

//========================================================================
// 函数: void        PCA_Handler (void) interrupt PCA_VECTOR
// 描述: PCA中断处理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define        D_38K_DUTY        ((MAIN_Fosc * 26) / 1000000UL + MAIN_Fosc / 3000000UL)        /*         38KHZ周期时间        26.3us */
#define        D_38K_OFF        ((MAIN_Fosc * 17) / 1000000UL + MAIN_Fosc / 3000000UL)        /* 发射管关闭时间        17.3us */
#define        D_38K_ON        ((MAIN_Fosc * 9) / 1000000UL)                                                        /* 发射管导通时间        9us */

void        PCA_Handler (void) interrupt PCA_VECTOR
{
        CCON = 0x40;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但不关CR
        if(!B_Space)        //发送载波
        {                                                                //发送脉冲,交替装载TH0值,溢出时自动重装
                P_IR_TX = ~P_IR_TX;
                if(P_IR_TX)
                {
                        PCA_Timer0 += D_38K_OFF;        //装载高电平时间        17.3us
                        if(--tx_cnt == 0)        CR = 0;        //pulse has sent,        stop
                }
                else        PCA_Timer0 += D_38K_ON;        //装载低电平时间        9us
        }
        else        //发送暂停时间
        {
                PCA_Timer0 += D_38K_DUTY;        //装载周期时间        26.3us
                if(--tx_cnt == 0)        CR = 0;        //空闲时间
        }
        CCAP0L = (u8)PCA_Timer0;                        //将影射寄存器写入捕获寄存器,先写CCAP0L
        CCAP0H = (u8)(PCA_Timer0 >> 8);        //后写CCAP0H
}

网友A:
代码中的注释不是注明了么?

0x48 : 当定时器用。

至于,没有看到 CCAP2L 和CCAP2H  的赋值两个可能,可能1,只需要0就可以了。可能2,CCAP2的设置,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但是代码没有删除干净。

最后,遥控器,那么简单的一个功能,有必要搞CCAP么? 不做学习型的话,连定时器都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