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时钟,SN74hc245n驱动数码管,数码管全亮?但是仿真没问题

楼主(2021-11-05):
51单片机电子时钟,SN74hc245n驱动数码管时,数码管全亮怎么回事,加了290Ω电阻限流是要加下拉电阻吗(共阳极)?

楼主:
proteus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A:
数码管分共阴与共阳你选对了吗。

网友B:
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对于公共端的驱动,不能直接使用单片机的管脚驱动,单片机的输出脚要接一个三极管,再接数码管的公共端。下面是一个实际产品的图纸,属于共阴驱动,如下图

网友C:
又一个被仿真坑的孩子。驱动共阳LED要用OC门,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