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已知频率20K~30K 占空比50,如何计算周期?写入初值

楼主(2021-11-05):
频率20K~30K  占空比 50   分辩率0.1K

如果把初值都写在内存,那就得写100个,不方便移值。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
输出频率与定时器重装值不是线性关系。因为要用浮点计算耗时较长,如果不是频繁变换可以用公式计算,否则用指针+数组更合适。
#define FOSC   12000000UL//晶振频率
#define T_HL   65536
unsigned int   Reset;    //重装值
unsigned int   F_OUT;    //输出频率

        F_OUT=20000;//20~30KHz
        Reset=T_HL-(1/((float)F_OUT*2)*FOS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频率与定时器重装值不是线性关系。因为要用浮点计算耗时较长,如果不是频繁变换可以用公式计算,否则用 ...

前辈,指针+数组例程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指针+数组例程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频率20K~30K ,占空比50%,脉宽只有十几到二十几us,普通51单片机12T难以胜任。要想调整增减阶量100Hz根本不可能。给你写了一个示例,只是提供编程思路。如果换用1T单片机且其它任务不多可以实现。依靠外部硬件倍频也是可选方案。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0;                            //定义+键
sbit key2=P3^1;                            //定义-键
sbit PWM =P3^7;
unsigned char frequency=0;
unsigned int code T_Value[21]={
50         ,//20KHz
49         ,//20.5KHz
48         ,//21KHz
47         ,//
45         ,//
44         ,//
43         ,//
43         ,//
42         ,//
41         ,//
40         ,//
39         ,//
38         ,//
38         ,//
37         ,//
36         ,//
36         ,//
35         ,//
34         ,//
34         ,//
33         };//30KHz

void InitTimer0(void)//@24MHz晶振
{
        TMOD= 0x02;//8位自动重装
        TL0 = T_Value[frequency];
        TH0 = T_Value[frequency];
        TR0 = 1;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sign=0;
        static uchar count=0;

        if(!key1||!key2)
        {
                if(++count>=20 && sign==0)
                {
                        sign=1;
                        if(!key1)
                        {
                                if(frequency<20)
                                        frequency++;
                        }
                        if(!key2)
                        {
                                if(frequency>0)
                                        frequency--;
                        }
                        TH0 = T_Value[frequency];
                }
        }
        else
        {
                sign=0;
                count=0;
        }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 (1)
        {
                key_scan();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PWM = ~PWM;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20K~30K ,占空比50%,脉宽只有十几到二十几us,普通51单片机12T难以胜任。要想调整增减阶量100Hz根 ...

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