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幅频特性问题,问题如下

楼主(2021-11-06):
根据某任意波形发生器带宽,用示波器测试其在不同的频率点实际产生信号的幅值,观察其在带宽内和超出带宽一定频率后的变化情况。
幅频特性在高频处幅度会上升是什么原因呀?阻抗不匹配?那低频为什么不影响

网友A:
示波器为了使高低频放大增益平衡,是有反馈补偿,方波后部抬高,要调节探头频率补偿。

网友B:
内部有频率补偿电路。频补不可能完全理想,在高频处有提升很正常,我的UT61E万用表就有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