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重新上电后从掉电时的数值开始计时

楼主(2021-11-06):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开始学c51,最近遇到这个问题:ds12c887重新上电后从掉电时的数值开始计时,比如掉电时显示15秒,过了5秒后再上电,应该从20秒开始计时,结果是从16秒开始。我把郭天祥的例程的hex文件直接下载到单片机里,结果还是一样,是不是这个ds12c887芯片坏掉了?1.我寻思着把旧的芯片拆卸下来更,再焊上一个新的试试

2.能不能不拆旧的芯片,外接一个新的芯片用(主要是担心焊接技术不行)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可能是ds12c887里面的内置锂电缺电或者坏了,5v充电一段时间看是否还是一样掉电不走时。如果充电不行,很可能锂电坏了。你再换一个IC试试。